大功率变频器启动,PLC和上位机中断

楼主(2013-03-04):
250kw的大功率变频器(带220kw的电动机)只要一启动,PLC和上位机通讯马上中断,110kw的变频器(带90kw的电动机)却可以正常运行,是否是存在干扰,因为接地的问题?   整个机柜的壳体已与车间钢结构框架连通,不知道车间框架的接地情况。通讯电缆是否要单独接信号地,信号地是什么概念?不太懂。

楼主:
PLC是s7-300,有知道的告诉下啊,特别着急,谢了。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通讯受干扰了!一般接地是分开接地的,工控系统单独接地,配电柜单独接地,防雷接地单独接地,机场单独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通讯受干扰了!一般接地是分开接地的,工控系统单独接地,配电柜单独接地,防雷接地单独接地,机场单独埋地。

咱电动机接地端和变频器接地端接在一起,把电机的接地端断开后,故障依然存在。250kw的变频器接有90kw和220kw的2台电机,90kw的电机启动时上位机无频率反馈,但通讯不中断,220kw启动时,通讯马上中断。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网友B:
你是不是喜欢在两个网上都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喜欢在两个网上都问啊

我着急

网友C:
你的通讯是以太网还是MPI的

网友D:
一般通讯的都是单端接地,楼主再好好的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干扰存在

网友E:
应该是干扰问题,你最好把控制系统单独接地,和配电系统的地分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这个肯定是通讯受干扰了!一般接地是分开接地的,工控系统单独接地,配电柜单独接地,防雷接地单独接地,机场单独埋地。 咱电动机接地端和变频器接地端接在一起,把电机的接地端断开后,故障依然存在。250kw的变频器接有90kw和220kw的2台电机,90kw的电机启动时上位机无频率反馈,但通讯不中断,220kw启动时,通讯马上中断。变频器是西门子的。

西门子本来就是最垃圾的产品,现在做西门子信徒舒服了吧

网友G:
恩  应该是干扰问题

网友H:
PLC工作正常,但是通讯中断的话就是干扰,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设计的,建议加滤波。

网友I:
通讯电缆要选双绞线,每路信号用一对线;电缆屏蔽一头接地,在PLC柜端接地。

网友J: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降低点,再加输出电抗器,输入滤波器,通信屏蔽接地不能和三相五线制的地线连在一起,要单独做个接地,而且要和变压器的接地离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