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_ Soft中按钮等元件的“写入存储地址定义”?

楼主(2013-03-04):
刚开始用台达HMI,但对台达中按钮的“写入存储地址”定义不懂,直接上图按钮的“写入存储地址”设置

元件种类我不知道该选什么?元件种类X Y M S T C D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A:
应该是你选择的那台PLC的内部寄存器地址,看你选择的是bit那就是位地址

可能的情况是 X输入 Y输出 M中间寄存器 S系统寄存器 T计时器 C计数器

不知道你PLC的型号,以上言论仅供参考

网友B:
“写入存储地址”就是PLC内部的普通寄存器;譬如选择"M"、下面的地址(数值)填入"0",你在梯形图里编写“以M0为基准的梯形程式”。一般根据需要选择即可!至于其他元件类型:X代表PLC的物理输入点,Y代表PLC的物理输出点、M就是内部继电器;相当于继电器线路中的KM、KA、KT,当然也可以作输入信号。S就是步进节点,属于顺序控制类型!T、C、D分别表示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寄存器。您可以下载相关的参考资料,进行查询

台达软件: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WPLSoft_V2.35_20130912.zip

台达手册: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Program_O_SC_20120229.pdf

网友C:
你首先要把通讯的COM口要连接的PLC类型给定义了  元件类别就能选对应的地址了!

比如你选西门子就出来 I Q C  D  等。你对应的程序输入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首先要把通讯的COM口要连接的PLC类型给定义了  元件类别就能选对应的地址了!比如你选西门子就出来 I Q C  D  等。你对应的程序输入地址即可!

我想用它的宏定义 采用自由协议(就是自己定义的协议,我下面是个单片机,串口通讯)该怎么选择控制类型啊?

网友E:
没用过台达的,过来看下

网友F:
X输入,Y输出,这两个是要接外面的接线的。M是内部辅助继电器,相当于中间继电器。S是步进点,在顺序控制中要用到。T是计时器。C是计数器。D是内部寄存器,就是存储数锯的。

网友G(2016-10-20):
我也是类似问题 屏控制的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