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救助的啊!

楼主(2013-03-04):
我们厂做的带变频器的设备,怎么一开起来就有电的啊?是不是漏电的还是感应电的呢?用万用表测的话大概有20几伏的,只要变频器一开起来,就有这个电压的啊,是不是变频器产生的感应电的啦,如果是感应电怎么消除的呢,有时候人碰上去会有麻麻的!如果没有地线的话把机器外壳接N线行不行的啦!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总的N线断的话,那么电流不就从你接的机器外壳导走了,那样人不就容易触电的么?机器的外壳接N线行 不行的呢?求指教的呢

网友A:
变频器里面有晶闸管,泄露电流大,可通过改变载波频率去改善,如果你不熟悉它的话,劝你不要去改变载波频率。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设备接地,就可以不麻了。

网友B:
变频器和电控柜做好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里面有晶闸管,泄露电流大,可通过改变载波频率去改善,如果你不熟悉它的话,劝你不要去改变载波频率。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设备接地,就可以不麻了。

载波频率不太懂的,就是一般的厂家都没有地线的啦!可不可以把机器外壳接N线的呢?那样会不会有危险的啦?

网友D:
国产的变频器会这样的,外资的好点,接地能行

网友E:
“有时候人碰上去会有麻麻的!”,说明变频器外壳存在漏电电压。应采取保护接零的措施使变频器外壳与变频器控制柜零线做可靠连接,才能消除上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人碰上去会有麻麻的!”,说明变频器外壳存在漏电电压。应采取保护接零的措施使变频器外壳与变频器控制柜零线做可靠连接,才能消除上述现象。

这样做的话,如果系统的N线断了的话,那不电流通过外壳导通的啦,那样话人不就会触电的么?

网友G:
 变频器内可不是晶闸管,而是IGBT或整流桥

网友H:
找个地这么难啊,如果你们的厂房是钢结构,直接接到厂房就可以了,实在找不到,那就接到自来水管,或者水塘,粪坑都可以,我家的电脑的接地就是仍在水塘里的。

网友I:
新型厂房地线肯定是有的吧

网友J:
单独引个地线,将变频器外壳接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单独引个地线,将变频器外壳接地。

变频器的接地线最小2.5平方毫米,大功率变频器接地线截面积是功率的1/2

网友L:
你们厂做的不会是电动跑步机吧,商用电跑都是变频器驱动马达的。

以前修电动跑步机漏电常有的事,变频器的机壳和变频器地线接线 端子都是相连的,接地最好从接地端子接线到最近的接地桩。

接地绝对不能接到0线上就是你讲的N线。会损坏变频器和造成电气事故及人身伤害。

楼主:
对:柳墨皇关于你们厂做的不会是电动跑步机吧,商用电跑都是变频器驱动马达的。以前修电动跑步机漏电常有的事,变频器的机壳和变频器地线接线 端子都是相连的,接地最好从接地端子接线到最近的接地桩。接地绝对不能接到0线上就是你讲的N线。会损坏变频器和造成电气事故及人身伤害。内容的回复:

我们厂做不是跑步机,做的是橡胶设备的,他们那些厂家一般都没有底线的的!

网友M:
别接N,会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