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修汽车发电机

楼主(2013-03-04):
自己的面包车因为前一段时间更换水泵把发电机皮带调得太紧了,前几天听到发电机轴承处有沙沙响,拆看一看,发电机前轴承端盖有磨损,转子轴也是磨损了,直接一拿轴承就出来啦,锤子都不用敲。想着不能这样就把发电机报废吧,买一个要300多。于是发挥我们自己的主场优势,把前轴承端盖打点处理,转子轴在轴承内圈加工业胶水。希望老天保佑,能够多用个几年。轴承公司有不怕坏,就怕坏其它。

在家里解体后的样子

轴承端盖打点处理

工业用胶水加在转子轴与轴承内圈间

干后安装好的样子

楼主:
明天装车,希望听到完美的声音。

楼主:
大家一般小电机轴磨损一般是怎么处理,拿去溶射好像又没有必要。

网友A:
自己的面包车因为前一段时间更换水泵把发电机皮带调得太紧了,前几天听到发电机轴承处有沙沙响,拆看一看,发电机前轴承端盖有磨损,转子轴也是磨损了,直接一拿轴承就出来啦,锤子都不用敲。想着不能这样就把发电机报废吧,买一个要300多。于是发挥我们自己的主场优势,把前轴承端盖打点处理,转子轴在轴承内圈加工业胶水。希望老天保佑,能够多用个几年。轴承公司有不怕坏,就怕坏其它。

在家里解体后的样子

轴承端盖打点处理? 咋做的【是否用电焊点几下】

轴承内圈加工业胶水【是否为轴承外径{外圈}与轴承槽间注入胶水】

网友B:
希望看到成功的喜悦心情!

网友C:
楼主真是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D:
不错,楼主动手动力很强的说,我也是偶自己修车的说,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端盖打点处理? 咋做的【是否用电焊点几下】 轴承内圈加工业胶水【是否为轴承外径{外圈}与轴承槽间注入胶水】

轴承端盖是铝的,只要磨个尖的长螺丝就可以打点了。

因为发电机转子是不锈钢自己处理不了,这种小电机轴承力不是很大,就在轴承内圈跟转子处加了工业胶水。

自己的能省就省,公司的肯定是买新的了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不错,楼主动手动力很强的说,我也是偶自己修车的说,省钱了! 内容的回复:

去外面像这样肯定叫你换发电机了,加上自己也是做维修的,只要心细,不怕麻烦,一次不行就多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平时修电机一样的。

网友G:
打点有点少   有点大吧

是不是吧点打的密点会更好啊

网友H:
向楼主学习了。等将来有了车遇到这问题,我也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