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PLC MODUBUS地址

楼主(2013-03-04):
             200 PLC通信和MPR-53S的电参量测量仪器MODBUS通信,安装步骤设定好程序后通信正常但是没有数据返回

如图:

1 用的PORT 0口 调用MBUS_CTRL  监控DONE的值为1

2 地址电参量地址为3 波特率19200 ,起始地址 VB0,

3 电参量测量仪MODBUS地图 现在想监控电压值

电参量的说明书

http://www.entes.com.tr/dosyalar/MPR_53S_son.pdf

4 监控值无数字显示(已经连接220V电源,电参量显示220)????

网友A:
贴图上似乎显示错误代码6?图看不清

网友A:
SM0.0  P  只在PLC工作的第一周期使能, 以后就不起作用了.

是否应改变程序的结构,例如采用定时循环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是哪张图看不清了,还有P我将M1.0 在程序中手动在ON位和OFF,模拟一次开关量,但是还是显示不出来数值。

看上面的话,通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怎么没有返回了??谢谢

网友A:
你的贴图在我的电脑显示上实在是模糊。

网友C:
1、地址应该是从40001开始或者30001开始,不是从40000(modbus地址从1开始)

2、不要使用VB0,容易引起地址冲突

3、地址分配使用建议地址

4、第二张图中的条件,EN的条件和First条件请使用同一M1.0

楼主:
对:ye_w关于地址分配使用建议地址内容的回复:

请问使用 地址分配使用建议地址

是不是 Dataptr 地址的值就填建议地址的值 (按照老愚者上面的截图的话,就应该填写$VB736)? 谢谢

网友D:
此仪表支持标准的modbus吗?如果不是就得用自由口通讯,需要自己编程。我看仪表说明书,地址没有写出和标准modbus协议相对应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e_w关于地址分配使用建议地址内容的回复:请问使用 地址分配使用建议地址 是不是 Dataptr 地址的值就填建议地址的值 (按照老愚者上面的截图的话,就应该填写$VB736)? 谢谢

不是,指令中的地址与建议地址不能冲突

楼主:
对:gsja关于此仪表支持标准的modbus吗?如果不是就得用自由口通讯,需要自己编程。我看仪表说明书,地址没有写出和标准modbus协议相对应的地址内容的回复:

  看截图的上面顶角显示就是 MODBUS  REGISTER M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