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问题?

楼主(2013-03-04):
1;一台0.75KW自吸泵,电流5.2A,扬程65米。 为3台小型高频感应加热设备供应冷却水。

问题是电流一会2A  一会6A  【很有规律的变化】,  且水管中能看到有空气【不是注满水管,按说明接8分的管】

  从哪来的气体?  电流为何有规律的变化?

网友A:
进口水量不够,然后通过加热设备的时候--被加热有蒸汽?

网友B:
水流空气导致电流变化,空气是怎么来的?

网友C:
水温高吗?如果水温高,在进口负压的情况下行成气体;水泵距水面安装的高度超高了;进水管有漏点。

网友D:
水温高不高都会产生水蒸气。循环管道应该在最高点设置排气口的。另外不管电流大小,循环泵最好一直正常运转,以保证散热。

网友E:
应该是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流 变化;

有规律变化,应该是电机转动周期引起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负载变化引起的电流 变化;有规律变化,应该是电机转动周期引起的吧;

网友G:
0.75KW电流5.2A?

电机正常的情况下电流波动大一般是负载变化引起的;

电流变化有规律,查看泵体是否有问题

网友H:
     0.75KW自吸泵额定电流只有1安多,现有5.2A电流,电机明显过载。“电流一会2A  一会6A  【很有规律的变化】  ,忽高忽低,这种有规律的变化不是正常的变化,电机有可能存在故障。且水管中能看到有空气【不是注满水管,按说明接8分的管】”,电机带动泵运转,它有问题,会影响冷却水的正常供应。

网友I:
水泵的电流会随装置的液位及压力的变化产生一些变化,并且是有规律的变化,至于你说的气体,应该不是空气吧,没有漏点哪能有空气。

网友J:
对:世猫关于      0.75KW自吸泵额定电流只有1安多,现有5.2A电流,电机明显过载。“电流一会2A  一会6A  【很有规律的变化】”  ,忽高忽低,这种有规律的变化不是正常的变化,电机有可能存在故障。 “且水管中能看到有空气【不是注满水管,按说明接8分的管】”,电机带动泵运转,它有问题,会影响冷却水的正常供应。 回复

如果是单相220的泵呢??????

网友K:
0.75的电机5.2A,肯定是单相电机了.电流有规律的变化,是因为管里空气有规律的在运动.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水温高吗?如果水温高,在进口负压的情况下行成气体;水泵距水面安装的高度超高了;进水管有漏点。 内容的回复:

李老师,你好。电机为单相电机,水为纯净水,  进水口距水位1.2米,  水温工作一上午后为30°左右。

  感应圈的制作用的为10毫米和6毫米焊接而成。

粗管到细管  再到粗管【会水箱】 影响电机电流不?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0.75的电机5.2A,肯定是单相电机了.电流有规律的变化,是因为管里空气有规律的在运动. 内容的回复:

电机为单相,  不明白从哪里来的空气?

网友C:
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水温高吗?如果水温高,在进口负压的情况下行成气体;水泵距水面安装的高度超高了;进水管有漏点。 内容的回复:李老师,你好。电机为单相电机,水为纯净水,  进水口距水位1.2米,  水温工作一上午后为30°左右。     感应圈的制作用的为10毫米和6毫米焊接而成。粗管到细管  再到粗管【会水箱】 影响电机电流不?内容的回复:

一般水泵吸程没有那么高。看看水泵的性能参数吧。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水温高吗?如果水温高,在进口负压的情况下行成气体;水泵距水面安装的高度超高了;进水管有漏点。 内容的回复:李老师,你好。电机为单相电机,水为纯净水,  进水口距水位1.2米,  水温工作一上午后为30°左右。     感应圈的制作用的为10毫米和6毫米焊接而成。粗管到细管  再到粗管【会水箱】 影响电机电流不?内容的回复:一般水泵吸程没有那么高。看看水泵的性能参数吧。 内容的回复:

家里原来用的老式压井【现都改为自吸泵,距地下水有10米之多】

网友L:
电机运转时有无异常声音,可用手转动转子感觉一下,如果抽出的水中有空气,要留心下水泵头上的轴密封,,电流的变化一个与负载有绝对的关系,是否管路有异物,电机的轴承等,水温应不是问题

网友M:
电流变化是水管内空气造成的。进水管道内的空气和吸水管及底阀有关系。

我是觉得这个水泵的参数有出入0.75KW的水泵标称电流应该不会超过4A。

网友N:
水箱体积够大么    我们中频炉的冷却塔当年出过这种问题   经常烧水泵   后来发现水箱容积不够   回流的水和抽走的水不成比例   空气经常进入管道   水箱加大后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O:
泵腔不满,容易发生气蚀现象,然后泵很容易损坏,电流也会变化非常大,经常这样的话,泵的电动机很容易烧掉的;建议楼主还是前端加上小水箱,保证泵的进口管的的进水压力满足泵腔满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中频炉的冷却塔当年出过这种问题   经常烧水泵   后来发现水箱容积不够   回流的水和抽走的水不成比例   空气经常进入管道   水箱加大后故障就排除了

回流的水和抽走的水不成比例

确实有此现象

网友Q:
水泵进气时负载减少,电机电流降低。排出气体后负载突然加大,导致电机电流升高。检查水泵密封以及进水管是不是漏气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水泵进气时负载减少,电机电流降低。排出气体后负载突然加...

 同意

网友S:
0.75KW自吸泵额定电流只有1安多,现有5.2A电流,电机明显过载。“电流一会2A  一会6A  <此处内容被屏蔽>很有规律的变化<此处内容被屏蔽>  ,忽高忽低,这种有规律的变化不是正常的变化,电机有可能存在故障。且水管中能看到有空气<此处内容被屏蔽>不是注满水管,按说明接8分的管<此处内容被屏蔽>”,电机带动泵运转,它有问题,会影响冷却水的正常供应。                                                                       v

网友T:
0.75的自吸泵5.2的电流,65米扬程,吓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