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中屏蔽光栅尺

楼主(2013-03-04):
    我的设备为三菱Q03DU ,而直线驱动采用东芝(TOSHIBA)品牌,

现光栅尺坏了,想于系统中屏蔽光栅尺,请各位大师指点下小弟

网友A:
把有关光栅检测校对部分程序还有相应报警删除即可

网友B:
不是吧,光学尺坏了还敢跑线马。怎么知道位置

直接换一个读取头

网友C(2013-06-30):
广州工控PLC交流学习  9672067,这是广州地区的工控PLC学习交流群,欢迎加入,只作学习项目交流,非广告,三人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