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模块的一些常识,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3-03-04):
1、书上说,模拟量模块间的输出模拟量端口地址数总是以4个字节为单位跳变的。

例如:一个EM235,四个输入一个输出,假定这个输出是AQW4,因为这个模块只有1个输出,所以没有AQW6。

问:这时我在后面又接了一块EM232,两输出的。那么这个后面接的这个EM232的地址应该是从AQW6开始还是从AQW8开始?

2、比如我的CPU是用的224XP,自带2输入1输出的模拟量,这个输出毫无疑问是AQW0,那么如果我在后面加一个带模拟量输出的扩展EM,这个EM里的模拟输出地址应该是从AQW2开始还是从AQW4开始?

3、EM的连接是直接连就行了么?连上以后需不需要在系统块里面进行设置什么的?不是那种智能EM,只是普通的数字量或者模拟量EM,需要配置么?还是说只要程序里面涉及到了相关的端口,然后连上就能用了?

4、最后一个问题,假如系统块里设置了有3个EM,然后我没把他们连上CPU,直接给CPU上电了,这时是不是会有报警?CPU还能正常工作么?程序里面没有涉及到那些未连接的EM上的端口。会不会影响运行?

多谢各位仙长指点。。。

楼主:
刚刚翻了系统手册,问题1和问题2都搞清楚了。

问题1:从AQW8开始。    问题2:从AQW4开始。

还剩问题3和问题4,期待各位大侠援手啊。。。

网友A:
问题3

直接连上即可

问题4

可以在线诊断,提示后面的模块没有输入电源

网友B:
建议LZ把打字的时间用在实践上面,早得出结论了。

而且下次不会忘。

网友C:
恩,这些问题都可以自己组态个项目就解决了

网友D:
1.从AQW8开始。

2、比如我的CPU是用的224XP,自带2输入1输出的模拟量,这个输出毫无疑问是AQW0,那么如果我在后面加一个带模拟量输出的扩展EM,这个EM里的模拟输出地址是从AQW4开始。

3、EM的连接是直接连就行了么?——是

连上以后需不需要在系统块里面进行设置什么的?——不需要。不是那种智能EM,只是普通的数字量或者模拟量EM,需要配置么?还是说只要程序里面涉及到了相关的端口,然后连上就能用了?——只需要设置DIP开关适应输入量信号类型。

4、最后一个问题,假如系统块里设置了有3个EM,然后我没把他们连上CPU,直接给CPU上电了,这时是不是会有报警?CPU还能正常工作么?程序里面没有涉及到那些未连接的EM上的端口。会不会影响运行?

——不会影响到CPU运行。无非涉及到EM的功能无法完成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把打字的时间用在实践上面,早得出结论了。而且下次不会忘。

哥们儿啊,你当我不想实践啊???你说我为了学习买个PLC,买个TD也就算了,你见过学PLC的还把每种EM都各买一个回家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