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扭矩传感器信号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小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只是临时做个小的自动校准台,其中用到一个转矩传感器,要把信号传到电脑上和程序配套使用,程序是delphi写的。请问有办法把转矩传感器的信号直接送到电脑上么,或者说便宜些的办法,公司老板执意要买HBM的传感器,要是加AD转换什么的又要很多钱,谢谢好心人

网友A:
呵呵呵

AD转化器,不值几个钱,24位的怕是20个元都能买到呢

值钱的不是片片而是工夫

从最底层做,不折腾几个月,怕是不中呢  。。。

玩单片机,一旦半路卡壳,寻个救星,怕还真不容易呢,,,小哥哥若是刚刚上手耍, 得留意这个事鸟 。。。

嘿嘿嘿

您可以买俺村块传感器信号处理板,,,将力值或者扭矩值,经RS232接口,送电脑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AD转化器,不值几个钱,24位的怕是20个元都能买到呢值钱的不是片片而是工夫从最底层做,不折腾几个月,怕是不中呢  。。。玩单片机,一旦半路卡壳,寻个救星,怕还真不容易呢,,,小哥哥若是刚刚上手耍, 得留意这个事鸟 。。。嘿嘿嘿您可以买俺村块传感器信号处理板,,,将力值或者扭矩值,经RS232接口,送电脑鸟

谢谢指导。那有没有相应的教程可以推荐呢? 我们用的HBM的传感器,要按照他说的买配套的接电脑的设备要再来1500欧,所以有便宜的解决方案自然是非常感兴趣的,只是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更缺的应该是技术指导了

网友C: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呵呵 称重传感器仪表 还知道一些  www.szlongxin.com

网友D(2013-04-05):
我公司是专做测力仪表,和传感器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供你需要的资料,QQ570672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