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100安的交流电流表用来测量200安的电路电流?

楼主(2013-03-05):
如何把100安的交流电流表用来测量200安的电路电流?

网友A:
加分流电阻就可以改变量程。

网友B:
并联1个分流电阻R,分流电阻阻值R=RC/n-1,RC测量机构的内阻,n扩大量程的倍数﹙即n=I/IC﹚.

网友C:
这么大电流肯定不是直接测量,要有电流互感器配合,换互感器就行了,表都是一样的,只差刻度。

网友D:
楼上说的对,那么大的电流通常都要配互感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