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哪一种方法最准确,防止误判。

楼主(2013-03-05):
位置控制哪一种方法最准确,防止误判。

网友A:
位置传感器应该是必须品吧;

网友B:
说得太笼统。。。。。。

网友C:
高速高精 理論上不會是位置控制的強項 控制器也沒那麼聰明 能去判別什麼是他要的訊號 或者不要的雜訊 所以你只能透過其他的手段來處理不準的變因 或改變控制方式

网友D:
这个还属于门外汉,还没有入门呢。。。呵呵。

网友E:
楼主应该是想问位置控制中那种脉冲指令形式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