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200软件安装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各位好,本人之前安装西门子200软件时一直相当顺利,但自从更换一次系统后再次安装时安装到57%时就弹出一个如下对话框,而且多次更换多个版本系统仍无法解决,如果要对系统进行更改,需要怎么更改呢?

网友A:
试下把原来这个文件夹删除

实在不行系统还原,再不行重装系统。

哥一般都是这么干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盘是不是已经没有空间了,你存到其他的盘里      电泳整流器专业制造商 保定宏诚变流器 hong-cheng.cn

C盘空间绰绰,而且也换过D盘,但也没成。

网友C:
同意 二 楼 的做法,或是看看软件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 二 楼 的做法,或是看看软件全不?

200的安装软件时没有问题,我是担心问题出在系统盘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