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电台/模块在安防行业中的应用

楼主(2013-03-05):
安防行业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并且开始从传统的模拟方式转移到新型的数字方式, 新的技术不断得到应用和发展。结合本公司的TDX-868A系列的无线电台/模块,针对安防行业的云台控制部分, 我们提出了成本低,安装方便,可靠性高的改造方案以做参照,
云台在功能上主要是控制摄像头的转向、景深、焦距等,某些高档或特殊的云台还会提供雨刷、照明等功能。 云台在功能上是和摄像头分离的,在结构上既可以是分离的,也可以是一体的,球体式的云台大多是一体式, 壁装式的一般为分离式。但不管是何种构造方式,在通讯方式上都是采用RS232或RS485方式。
以前大家均采用RS-232或RS-485方式进行控制和调试安装,但距离超过100m就达到了RS-232的传输极限, 超过1200m就达到了RS-485的传输极限。当超过传输极限时,一般采用中继器或者转换头的处理方式, 这样成本就增加,并且布线复杂,工期长,还需要专业人士的合理布线才能很好的工作,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加, 传输延迟也会相应的增加。

   现在 结合本公司的TDX-868A系列的无线电台/模块,针对安防行业的云台控制部分,将得到一成本低,安装方便,可靠性高的方案,解决了使用中继器存在的问题,并且带来更多的优点。
无线数传电台/模块的传输特点和特性:
1、云台控制方式:
在云台控制中,控制指令的传输一般都是单方向的传输,传输的距离决定于中心电台的发射功率,天线的高度、增益。云台方面决定于所用模块/电台的接收灵敏度,天线的高度、增益。所以选择无线数传电台/模块时,中心选用TDX-868A中功率无线数传电台,功率5W。而云台上可选用TDX-2000、TDX-868A其中的一种。
2、 电源的接法及选用:
控制中心采用DC12V供电,电流大于1.6A,要求电源的纹波小,电台在发射瞬间电压不会下降,纹波不会增大。在使用中我公司一般采用上海明伟的电源。云台一般采用的是220V的民用交流电源或直流24V,要在云台内部变压转换成直流5V的电源。
TDX-868A中功率数传电台电源采用的是直流12V,电流大于2A。TDX-2000无线数传电台/模块采用直流5/12V的电源,电流只要100MA,功耗很低。
3、电台/模块的接法:
TDX-868A中功率数传电台,接上直流12V的电源,再把电台的串口与控制中心电脑的串口相连接(采用RS-232的接口)。
TDX-2000无线数传电台/模块,接上由云台内部变压来的直流12V电源,再把电台/模块的串口与云台的接口相连接(TDX-2000采用RS-485/232的接口,云台也是RS-485/232的接口)。
4、传输距离:
TDX-868A在内部采用不同的天线(大吸盘天线、全向玻璃钢天线)情况下进行测试, 空旷距离可以达到5~20km的传输距离,实际建筑中至少可以穿透多座12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可以很好的满足云台的工作环境和要求。
4、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基于GFSK的调制方式,采用高效通信协议,在信道误码率为10-2时,可得到实际误码率10-5~10-6。 云台的传输协议一般非常简单,而且数据包很短,同时一般最后一个Byte就是校验位, 本身就具有纠错的能力。针对云台的间歇式通讯和小数据包传输的特点, 无线模块的应用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
5. 透明的数据传输:
所发即所收。云台控制都有自己的协议, 而无线模块不对传递的数据包做任何的修改和解析, 所以云台和控制台之间的通讯不会由于无线数传模块的存在而需要修改任何代码, 在硬件通讯通畅的情况下,软件不做任何修改既可正确执行。
6. 多信道,多速率:
提供256个信道, 满足用户多种通信组合方式的需求。实际的监控系统使用的云台数目不等, 如果云台超过256台,同时控制的云台数目也比较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将云台分组, 每组使用不同的信道进行通讯,以避免数据包的冲突和保证通讯的及时性。 无线模块可提供从1200bps到4800bps等多种通信波特率,并且无线传输速率与接口波特率成正比, 以满足客户设备对多种波特率的需要。云台的波特率一般使用1200bps,但也有使用其他波特率的, 无线模块的速率范围完全可以满足云台的要求。
7.提供RS232/485/TTL三种接口方式:
而目前云台的接口方式一般为RS-485或R-S232, 或者是两者都支持,所以无线模块可以很好的适应云台的接口方式。
8. 智能数据控制:
    用户无需编制多余的程序。 最大限度保证大多数串口操作代码的复用性。对于监控系统的软件而言, 使用无线传输的方式和原先的有线传输方式是完全相同的,只需在硬件上增加无线模块, 同时去掉所有的有线线路和设备即可,而且操作也很简单, 大体上只是将无线模块接入上位机和下位机即可。
9. 高可靠性,体积小、重量轻:
   采用高性能单片处理器ATMega8L,外围电路少, 可靠性高,故障率低。无线模块的体积类似火柴盒,这样的尺寸不会对原有系统的改造造成困难, 甚至某些有能力的云台生产厂家可以将无线数传模块内嵌到云台中,使产品更加具有领先的竞争优势。
10. 看门狗实时监控:
在断电、电涌、外部干扰、系统调试的情况下, 无线模块不会出现问题,只要上电之后即可工作,安全可靠,工作稳定。

综上所述,由于无线数传电台/模块的特点和特性, 云台的软件控制部分无需修改即可投入使用,硬件上也无须做特殊处理, 只需将通讯线路接入无线模块即可。 RS-232的接口方式下需要将云台和控制端的GND、RXD、TXD和无线模块的相应接口相连接, RS-485方式下则只需要将A、B和无线模块的A、B连接即可。甚至可以一端使用RS-485, 一端使用RS-232也可以正常通讯。最后将无线模块正确设置并接入电源,即可投入使用。 既可以适用于新系统的安装,也可以适用于已使用系统的改装和升级。

网友A(2013-04-09):
专业研发生产无线数传电台,无线传输模块。适用于各种远距离无线控制的场合,体积小、重量轻,可嵌入安装在您的设备里面采用贴片技术,微电脑控制,接口,速率可调,多种频点可随意设置,方便可靠。功率大小可以调节,全透明传输,是替代有线控制的理想设备。可单台或组网用于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现已在工业自动化、交通指挥、云台遥控、自动抄表、油田测控、水利调度等项目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今后还必将被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在远距离控制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联系电话:0769-22815402

     QQ:2338601710

     东莞博银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