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3U系列PLC做全闭环定位系统

楼主(2013-03-05):
      我司想用用FX3U系列PLC做全闭环定位系统。有3个轴做单独定位动作。上位机用3U系列,挂3个高速计数1HC,反馈编码器连接在减速机轴上(不是电机上的编码器,另外加一个)。哪位大哥有没有做过相应的方案?怎么来编程合适?

      本人想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与设定值做高速比较,没到设定值就驱动PLSY指今(发连续脉冲)。一到设定值就停止驱动。这样做主要是想去除减速机和累计误差。各位有什么见解?

网友A:
3u系不是自带三个轴定位脉冲,能控制三个轴,为什么还要加编码器?难道是三个伺服电机,三个普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系不是自带三个轴定位脉冲,能控制三个轴,为什么还要加编码器?难道是三个伺服电机,三个普通电机??

由于机械各方面原因会造成累计误差,比如我第一次动作时要走10MM,但第二次以后就有可能每都次多走一点。设备本身惯量也大,我的伺服电机还另带有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