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脚踏调速器的吗

楼主(2013-03-05):
我想问一下有用过脚踏调速器或是脚踏电位器的吗?它们是可以给控制器一个信号来控制电机的快慢吗?

网友A:
电动自行车。

网友B:
电动缝纫机常用。。。。。。。。。。。。。。。

网友C:
只见过电动车上的。电动缝纫机的真没见过。

网友D:
脚踏调速器或是脚踏电位器在大一点的3D游戏机很常用,当然电动汽车也是,常规电动自行车一般是手柄调速器

楼主:
电动气车上的脚踏调速器可以用在调节控制器上面吗?

网友E(2013-05-05):
曾经修过电动扫地车,它的前进后退就靠脚踏开关调速,个人觉得这个和汽车的油门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