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VB2是每0.1秒加1吗

楼主(2013-03-05):
主程序

子程序

中断程序

网友A:
定时中断1:时间间隔数值(以1毫秒为增量)

程序中是10毫秒加1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中断程序是没10毫秒就激活一次吗。主程序不是就执行一次子程序吗?

网友B:
    3楼:你的子程序SBR_8是定时中断的设置,其设置定时中断时间为10mS,中断口选为INT_0。此子程序SBR_8只在第一扫描周期执行一次。程序就按10mS间隔进行中断,每中断一次,其中断子程序将VB2加1运算。

网友C:
只有中断起作用时,VB2才加一次1。并且中断只有在上电初始第一个扫描周期才有可能起作用。

楼主:
sm0.1不是开机通电一个周期吗,那么子程序是不是也只运行一个周期,还是子程序一直运行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