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的接线

楼主(2013-03-05):
各位大侠:

请问一下,电控柜里能不能把零线跟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A:
IEC标准将TN系统按N线和PE线的不同组合又分为三种类型:
TN-C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合一的注意,此处的全系统是从电源配电盘出线,处算起。下同。
TN-S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分开的.
TN-C-S系统:在全系统内,通常仅在低压电气装置电源进线点前N线和PE线是合一的,电源进线点后即分
为两根线。

楼主:
对:王者之师--领域关于IEC标准将TN系统按N线和PE线的不同组合又分为三种类型:TN-C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合一的注意,此处的全系统是从电源配电盘出线,处算起。下同。TN-S系统:在全系统内N线和PE线是分开的.TN-C-S系统:在全系统内,通常仅在低压电气装置电源进线点前N线和PE线是合一的,电源进线点后即分为两根线。内容的回复:

我理解的就是可以说可以连在一起??

我想不通的是3个西门子的24伏电源接在一起的,接线差不错,其中一个上电一会就烧掉了。。。

网友B:
一般在电控柜里是不可以的。

网友C:
最好是分开接比较好,但是零地接在一起也没有太大没关系的。三个24V电源接在一起这个是会烧掉的,因为三个电源会有压差,如果在一个控制系统内有几个电源并在一起使用,当直流近接或是小型继电器工作产生的压差可能会小点,不至于烧坏元件。但如果有抱闸之类直流线圈工作,产生的压差会较大,这样几个电源上的电压都不相同,很容易烧电气元件,像三菱NC系统这样并接电源,非常容易烧掉的。

楼主:
对:学无境关于最好是分开接比较好,但是零地接在一起也没有太大没关系的。三个24V电源接在一起这个是会烧掉的,因为三个电源会有压差,如果在一个控制系统内有几个电源并在一起使用,当直流近接或是小型继电器工作产生的压差可能会小点,不至于烧坏元件。但如果有抱闸之类直流线圈工作,产生的压差会较大,这样几个电源上的电压都不相同,很容易烧电气元件,像三菱NC系统这样并接电源,非常容易烧掉的。 内容的回复:

像下面这样的接法呢??

网友D:
要看你那供电的接线方式

网友E:
N线最好不要跟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F:
电柜里零和地是分开的。尤其是用户配电箱。

总电箱里面有时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G:
零线、地线混接,会出现莫名烧模块,这就是国内最大的通病。老外这点做的非常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柜里零和地是分开的。尤其是用户配电箱。总电箱里面有时是接在一起的。

零线地线在电柜内部严禁混接!

就是零线的二次接地均必须是独立的接地装置而不得与该系统的接地线混接!

网友I:
一般是不允许的,但是好多地方都是将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J:
如果楼上几位不是做供电设计和电气安装工作的还好!供电保护系统要弄清楚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不允许的,但是好多地方都是将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学无境关于最好是分开接比较好,但是零地接在一起也没有太大没关系的。三个24V电源接在一起这个是会烧掉的,因为三个电源会有压差,如果在一个控制系统内有几个电源并在一起使用,当直流近接或是小型继电器工作产生的压差可能会小点,不至于烧坏元件。但如果有抱闸之类直流线圈工作,产生的压差会较大,这样几个电源上的电压都不相同,很容易烧电气元件,像三菱NC系统这样并接电源,非常容易烧掉的。 内容的回复:像下面这样的接法呢??

记住电控柜里的控制线路请用一相火线,如果你用三相火线,一旦进线零线断了,那么回路电,让你电柜里的220V供电的电器全部烧掉。

网友M:
引用 网友E:
N线最好不要跟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N:
还真的是,这几天一台进口设备就是由于我们改造时零线和地线相接,结果烧毁了主板。学习了~

网友C:
对:sxm956089952关于回复内容:对:学无境关于最好是分开接比较好,但是零地接在一起也没有太大没关系的。三个24V电源接在一起这个是会烧掉的,因为三个电源会有压差,如果在一个控制系统内有几个电源并在一起使用,当直流近接或是小型继电器工作产生的压差可能会小点,不至于烧坏元件。但如果有抱闸之类直流线圈工作,产生的压差会较大,这样几个电源上的电压都不相同,很容易烧电气元件,像三菱NC系统这样并接电源,非常容易烧掉的。 内容的回复:像下面这样的接法呢?? 内容的回复:

像这个负极共接是可以的,如果正极也共接的话是绝对危险的。但是我个人建议最好把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的元器件单独供电,其它的问题不大,或者干脆就用一个大功率电源供电,对于电磁阀之类的就用个整流桥。

网友J:
我怀疑在这讨论问题的是电专业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怀疑在这讨论问题的是电专业的???

李老师,给我们扫下盲吧

网友O:
最好的地线和零线分开,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P:
标准的电控柜一般都会设计有一铜排(有许多接线柱)作接零线使用,接零铜排再与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线相连。严禁零线与电控柜地线直接缠绕在一起连接。

网友Q:
很多厂是三相四线制,这种情况下,电柜里的零线和地线就是接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李老师,科普一下吧。。。。

网友S:
个人觉得不可以呢,最好分开接,可能会损害器件

网友T:
我的建议是你最好分开接,要不然以后电气柜里很多电器元件或者模块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问题的。

网友U:
肯定不能接在一起。三相五线制,如果三火线不平衡,会导致零线带电,如果零地混接,这样地线也会带电(在客户没有打地桩的情况下)。很多客户控制柜内2次配线,包括各种设备,地线一般共在一起。这样一旦碰到上述情况,零线、地线接一块,就极大可能干扰相应设备的正常运行,严重的情况烧坏,炸机等也是正常事。

网友V:
在TN-C系统中,N线和地线是一根线就可以的,在TN-S系统中,N线和地线必须分开

网友W:
引用 网友F:
电柜里零和地是分开的。尤其是用户配电箱。总电箱里面有时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X:
要遵守电气安装规范,严禁违规操作!

网友Y:
不可以的!请遵守电气安装规范,严禁违规操作!特别是在有漏电保护器时,但是在系统中允许零线重复接地,但柜内还是要分清楚的。呵呵!

网友Z:
不可以,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AA:
应该不能吧,我们这里分的很清楚

网友AB:
现在国家标准也是分开的,如果实在没地可以自己做啊,但绝不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AC:
不能接在一起。但有人接在一起几年了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主要看该配电柜所供给的用电器对电源的要求了,接在一起的话,零线干扰和压降(主要产生于变压器中性接点到该配电柜的零线阻抗)肯定要大点。从安全角度看,如果变压器中性接点到该配电柜的零线因故断了或接触不良,那在三相电流不平衡时设备和与该设备底线相连的所有设备外壳全部带电

网友AD:
如果默认供电是3相5线,是不可以的。而且如果有断路器是带漏电的,更不行

网友AE:
一般是不可以的,设备接地和接零还是有区别的,零线上有可能存在电压

网友AF:
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你要严格分开

网友AG:
电控柜里不能把零线跟地线接在一起,要分开接线。

网友AH:
加个隔离变压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AI:
不能吧,N一般和地线是分开的,接地一般标准是有专门的接地连接

网友AJ(2013-04-08):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J:我怀疑在这讨论问题的是电专业...

 我咋一看,李纯猪

网友AK:
GB 5226.1-2008 第五章有规定。

只能在设备外面将他们接在一起,设备里面地线不能载流

而实际中如果前面有漏电开关的话,接在一起就会跳闸

网友AL:
北京振邦益众电子,长期提供进口原装集成电路衔接电子元器件配套,价格优惠。需要请联系,孙先生15901585366,QQ2490063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