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装电磁加热节能设备

楼主(2013-03-05):
怎样安装电磁加热节能设备

厦门飞如电子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xmfeiru.com

电话:13950017802 王先生

电磁加热器的安装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有懂一点电工的都可以自己安装。其安装步骤如下:第一,拆下原先料筒上的石英管加热圈。第二,计算好料筒的周长与长度,包裹适合料筒尺寸的保温棉。第三,用高温缠绕带绕上保温棉,对保温棉进行固定作用,并让保温棉有一定的厚度。如果是2.5kw8kw的只需要让保温棉厚度为1.5cm,10kw20kw的让保温棉厚度为2cm30kw60kw的让保温棉厚度为2.5cm。第四,绕上电磁线圈并接到电磁加热器上。安装好以后就可以进行调试,调试完成即完成电磁加热器的安装过程。

电磁加热器调试方法:根据不同的功率来调整输入电流的大小,每一款功率对应的输入电流大小可参照安装说明书。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我们说的电流是指输入电流,而不是输出电流。我们以2.5kw为例子,那么测试的就是接输入端的零线或者火线的电流。2.5kw的输入电流为8A10A,如果低于这个电流,那么少绕几圈就可以提升电流。相反,如果超过这个电流,则多绕几圈可以让电流下降。直到输入电流在8A10A之间就完成安装调试。电磁加热器相比电阻式加热圈加热可以节能30%以上。

网友A:
电磁加热 就是电磁炉吧 哈哈

楼主:
两种是不同的哟,电磁加热器主要用于拉丝机、造粒机、注塑机等塑料机械中,是起到节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