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请教信捷XCM和条码扫描枪RS232通讯程序?

楼主(2013-03-05):
请问哪位高手有做过信捷XCM跟条码扫描枪通讯的程序没有?谢谢指教

网友A:
你好,你可以提供一下有关扫描枪的通讯资料,或者方便的话你可以和我们就近的经销商联系,由经销商申请我们来给你做通讯(需将扫描枪寄到我们公司)。

网友B:
条形码的数据量很小,可以用触摸屏与条码器通讯,触摸屏再将数据写入PLC。对于小型PLC没有多串口的,还可以省一个通讯模块。

网友C:
扫描枪一般都是走自由格式通讯,只要把扫描枪的通讯格式弄清楚,应该不难

网友D:
关键就是通讯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