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动机后轴承的圆圈垫片叫什么?

楼主(2013-03-05):
一般电动机后轴承的圆圈垫片叫什么?就是装在后轴承和后端盖之间的,波浪形的圆环,是不是叫波浪垫片?波浪弹簧?抑压垫片?或者其他。有没有常用规格资料,麻烦分享一下。给个资料或者网址什么的~感谢。

网友A:
搜索了一下,确实叫波浪垫圈

波浪垫圈

定义

又称波形垫圈,一种有规则呈波浪形的圆形薄片。一般用于防止松动,缓冲击,需具备良好的弹性及抗冲击等性能(恒锴工业)。

学科

紧固件(一级学科);标准件(二级学科);波浪垫圈(三级学科)。

同义词

波浪垫圈,波形垫片,波纹垫圈。

相关类别

碟形垫圈,单波垫圈,孔用弹性挡圈,轴用弹性挡圈,E形挡圈。

一 分类

(一)按用途分类

(1)三波垫圈
A) 普通型
B)轴承用
(2)单波垫圈

(二) 按材料分类

1)碳素弹簧钢
2)不锈钢

三 常规尺寸

1) 普通型

WW-4, WW-5, WW-6, WW-8, WW-10, WW-12, WW-14, WW-16, WW-18, WW-20, WW-23, WW-26, WW-30, WW-32, WW-38, WW-40, WW-46, WW-50, WW-53, WW-60.

1)  轴承专用型

BWW-624, BWW-625, BWW-626, BWW-608, BWW-629, BWW-6001, BWW-6200, BWW-6201, BWW-6202, BWW-6203, BWW-6302, BWW-6303, BWW-6304, BWW-6305, BWW-6306, BWW-6307, BWW-6308, BWW-6309, BWW-6310, BWW-6311, BWW-6312, BWW-63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一下,确实叫波浪垫圈波浪垫圈定义又称波形垫圈,一种有规则呈波浪形的圆形薄片。一般用于防止松动,缓冲击,需具备良好的弹性及抗冲击等性能(恒锴工业)。学科紧固件(一级学科);标准件(二级学科);波浪垫圈(三级学科)。同义词波浪垫圈,波形垫片,波纹垫圈。相关类别碟形垫圈,单波垫圈,孔用弹性挡圈,轴用弹性挡圈,E形挡圈。一 分类(一)按用途分类(1)三波垫圈A) 普通型B)轴承用(2)单波垫圈(二) 按材料分类1)碳素弹簧钢2)不锈钢三 常规尺寸1) 普通型WW-4, WW-5, WW-6, WW-8, WW-10, WW-12, WW-14, WW-16, WW-18, WW-20, WW-23, WW-26, WW-30, WW-32, WW-38, WW-40, WW-46, WW-50, WW-53, WW-60.1)  轴承专用型BWW-624, BWW-625, BWW-626, BWW-608, BWW-629, BWW-6001, BWW-6200, BWW-6201, BWW-6202, BWW-6203, BWW-6302, BWW-6303, BWW-6304, BWW-6305, BWW-6306, BWW-6307, BWW-6308, BWW-6309, BWW-6310, BWW-6311, BWW-6312, BWW-6313.

感谢资料提供与分享

网友B:
这个就是防止电机产生过大的轴向位移而已

网友C:
   确实叫波浪垫圈,上次也买过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防止电机产生过大的轴向位移而已

网友E:
有时候我们那也叫弹簧垫片

网友F:
就叫做波浪垫圈  防止轴承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