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UNI2403 爆了

楼主(2013-03-05):
  昨天中午一台 UNI2403 的测量定位的 30A1变频器因风扇坏了发热,速拆下去库房拿了一台库存了 5 年的同型号变频器更换上,早知道,库存时间长的变频器要通讯预热或是用热风吹,因生产线生产原因,换上新的变频器,下载各程序及参数后,预热的约 20 分钟后开始运行,先测量正常,约 5 分钟后设备停下报警,并显示 30A1 变频器空开跳,打开电柜门看到 30A1 刚更换的变频器还在冒烟

  又更换原风扇坏的变频器并外加冷却风暂时工作

  这是拆开驱动版 后的烧坏的地方,这是 IGBT 功率管吧? 这是由于变频器长时间库存原因引起爆管的原因吗?

网友A:
真是不幸啊!CT的不是有绝缘漆涂层吗?

楼主:
     绝缘漆涂层??  在哪 ????

网友B:
涂层板现在是好多变频器的标配,只能保护电路板不受潮湿天气的影响。

网友C:
你的CT    还很新嘛。。。。。是不是准备换SP的了???

网友C:
把你的SP借过来,编程。现在估计可以用了。。。。。程序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搞定的,要不停地试车。。。。如果到你们厂子里,太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T    还很新嘛。。。。。是不是准备换SP的了???

      想换,不过还没有搞定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T    还很新嘛。。。。。是不是准备换SP的了???       想换,不过还没有搞定呀·

真的挺麻烦的,要熟悉很多资料。。

光这些资料要熟悉(当然只是其中1/3有关,那也不少),还要实际编程调试。。很麻烦的。。让你老板考虑考虑啦。。借你一台,那台小功率的就行。我来给你编程。那台大功率的,你们留着自己试着编程。。。。这样,到需要的时候,才不会临时抱佛脚。。。。需要时间的。。这个项目麻烦比较多,S5,interbus,CT,以前是DPL编程,新机是APC编程。还需要了解UD74,UD51,SM-interbus,SM-Apps,SM-encoder。等等等等。。。呵呵。。。不信你把这些东西传给老外,问他是不是需要这些~!老外开高价也是·有道理的。。。。原来我给他们干的那个纺机。。。三个CT,老外---还不是老外,老外负责编程,中国人过来代换。是9万(包括变频器1.5KW,15KW,30KW各一台)。工期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