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条较粗的线对接,怎样接才符合规范

楼主(2013-03-05):
如题,几条线粗细都是2.5~6平方的线要在没有接电柜端子的情况下对接,怎样接才符合规范,最好有些参考照片看看。

网友A:
1、采用一个合适的大规格接线端子压接然后做好绝缘处理即可;

2、增加一个接线排并做好绝缘处理;

3、直接绞接再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B:
没有接电柜端子还要规范?

网友C:
几根线缠到一块;多根线连接应上锡;用专用接头压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电柜端子还要规范?

确实二者不可兼得。符合规范的话就得用电缆分接箱。不用的话肯定不符合规范。

网友D:
临时使用的话。可以参照3楼的做法,但要做好绝缘措施,以防止触电!

网友E:
如果是多股线对接,要采取织辫子的方法;如果是单股线对接,每根线应做圈叠在一起,然后用螺杆螺帽拴紧。上述两种方法都要用绝缘胶带对其裸露部分缠紧,要保证密封性好。

楼主:
谢谢解答,回去试一试

网友F(2013-04-05):
有铜管和铝管,把线放在里面,用液压钳一压,包上热锁套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