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D模拟量输出 控制精度问题

楼主(2013-03-05):
1:有一台直流源的功能:只要输入0-10V电压就能对应输出0-2000A电流;
2:我用fx2nplc加个2ad模块,控制2ad输出0-10V来使直流源输出0-2000A范围内任意的电流值;
3:2ad模块的分辨率是 0-10V对应0-4000字。
4:程序中控制2ad的寄存器是D100。

现在问题来了-------
精度问题:实际中0-10v未必完全与0-2000A成线性。
比如理论上我要输出500A电流对应2ad输出2.5V(D100=1000字);输出1000A电流对应2ad输出5V(D100=2000字)。
实际中可能需要D100加减几个字才能精确的输出电流值:输出500A电流实际对应2ad输出2.7V(D100>1000字);输出1000A电流实际对应2ad输出4.8V(D100<2000字)。

我的解决方法是-----
1:为了能精确输出0-2000A的电流值,我把电流范围大致分为100段,每20A为一段视为线性。
2:手动调试时:控制D100能+1或者-1,分别记录钳形表显示电流20A、40A、60A...... 2000A时D100里对应的数字,存在以d500开始的100个寄存器里。
3:当我要精确输出一个电流值时,比如55.5A,我就取出40A与60A记录下来的值经过y=kx+b方程计算,得出y值传给D100,这样就能输出55.5A。
4:这种方法段数分得越多越细,精度就越高。但调试却非常非常耗时间。如果客户要输出0-4000A或者精度要求更高,那可不止记录100个数据,可能要成倍成倍的数据量。

所以请各位大神能帮忙想出一种控制方案来解决此种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装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做PID控制。

网友B:
实际中如果0-10v未必完全与0-2000A成线性,是否就是2AD模拟量输出模块本来精度问题?不能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就没有办法控制。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实际中如果0-10v未必完全与0-2000A成线性,是否就是2AD模拟量输出模块本来精度问题?不能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就没有办法控制。内容的回复:

是的
直流源本身精度也不是很高 输入0-10V与输出0-2000A不完全成线性。

而且2ad也一样 0-4000字 也未必完全对应0-10V。

网友C:
谢谢分享,又增长知识了。

网友D:
嘿嘿嘿

1、楼主说对鸟,段数分得越多越细,精度就越高,但标定效率就越低,标校成本就魔鬼吓人

2、那么

      只需区区分几个段,比如5个段、8个段,就把线性精度,从5%修调到0.01%的招数,

       有木有?

3、当然有鸟,

      俺就似是而非滴懂点

     但它真不是免费滴呀。

     俺老板卖一回,据说好几百万收成,好像还只收英镑?

网友E:
为什么不做成模糊控制呢?

检测0-2000A的电流大小,反馈给PLC,然后控制2AD的输出,不知道你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网友F:
建议按区间自编一段或多段直线方程,以便对输出误差进行调整。

以下是本人的在实际运用中采用的调整方式,供参考:

由于现场的PLC规定的温度传感器与实际型号不同,很难买到对应的型号,因此在应用中存在误差,无奈,只好自己编程进行调整,经实际检验,误差几乎已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