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3-03-05):
用什么软件编程,有没用过的,产品淘汰没

网友A:
这是个神马玩意儿?

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不能少于10个字,

网友B:
apogee楼宇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