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没有短路保护?

楼主(2013-03-05):
        昨天爆了一台 CT UNI2403 的变频器,今天与变频器的几个维修技术讨论了变频器短路保护问题,从他的角度来说变频器只有短路分断能力而无短路保护,对他而言变频器有分断短路电流能力,但不保证变频器没有损坏,事实也证明这点,。
     短路保护是保证分断短路电流后设备无损。太专业了!(可以保护接地故障)

     变频器为什么没有短路保护?成本问题?元件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3/2013030511362200001-1.shtml

网友A:
这些问题对于变频器生产厂商来说值得考虑,需要在变频器输出前对负载进行短路检测功能。

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变频器假如不是误触发造成的短路故障,是有保护的,所以为啥你可以看到变频器故障里面有--输出短路故障,提醒你查电动机及输出电缆的!而因为本身触发板故障,造成了误触发,那短路保护就很难保护了,不该导通的IGBT导通了,直接短路了!IGBT都反并联了二极管的。

网友C:
通用变频器没有的,但有过电流保护,相对短路保护,有一点滞后。

网友D:
所有变频器都有这个保护功能,能保护一周波(载波的)的过电流。变频器输出端短路,触发脉冲封锁,IGBT不导通。

变频器烧毁IGBT也是经常的。因为那是晶体管不是开关,耐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非常弱,而且在频率很高(10KHz左右)的情况下,不能实现可靠的按周波保护,外部条件的一点变化就好影响保护功能实现。

网友E:
变频器有短路保护功能。。。一次在微山县同泰焦化厂,富士240kW变频器电机端摘下来直接扔在铁柜子里面,马虎的电工就去合闸,一通电,短路保护,变频器没事。。

网友F:
变频器是有短路保护的,但是前提是变频器无损坏,触发以及控制,功率器件都正常。变频器的输出关断,是要控制正常工作,功率器件正常,才可以可靠关断,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

而楼主所说的短路保护后设备无损,不是绝对的,就是空开,在分断短路电流后,触头也会有轻微烧损,何况是IGBT?

网友G:
觉得4楼说的有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是有短路保护的,但是前提是变频器无损坏,触发以及控制,功率器件都正常。变频器的输出关断,是要控制正常工作,功率器件正常,才可以可靠关断,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而楼主所说的短路保护后设备无损,不是绝对的,就是空开,在分断短路电流后,触头也会有轻微烧损,何况是IGBT?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