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硬件组态是如何添加模块

楼主(2013-03-05):
请问如何在S7300硬件组态时添加模块,本地和在线都试过了都没找到?

网友A:
那你需要更新硬件库了!打开STEP软件,点项目,点HW更新,从网上下载更新的HW文件;

网友B:
直接在机架上面添加就可以了,如果硬件库里没有你要添加的模块。就上网在STEP7里更新你的

网友C:
如果网络不好,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升级包也行,注意,下面的地址是永久地址(也就是说下次有更新仍然是这个地址)

(从 STEP 7 V5.2 往后,可以通过硬件升级包更新现有的硬件目录。)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3183356

网友D:
如果你的软件中没有你需要的模块,那就要添加相关的*.GSD文件了,可以咨询西门子公司,获得相关文件,把相关的*.GSD添加到库中,相应的模块就会在硬件选择项中出现,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