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20PM中的执行了DRVR指令时,如何能终止这个动作的执行?

楼主(2013-03-05):
请问台达20PM中的执行了DRVR指令回归电气零点,如何能终止这个动作的执行?就是正在执行这个指令还未结束时,如何中断其的执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很久没有用了,不记得是用当时是用指令还是特殊内部继电器的了,你可以查查,肯定有,我几年前用过。

楼主:
好的,我再去查查看,多谢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