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触摸屏里面直接控制PLC的输出触点吗?

楼主(2013-03-05):
我想用触摸屏里面的按钮直接接通PLC的输出触点,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我看到通道连接里面PLC的输出触点是可读可写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啊!在PLC程序中写入按钮按下触发输出的逻辑就行。

网友B:
有的厂家可以。我用相同品牌的HMI和PLC,HMI上可以直接编写控制IO的输出

网友C:
任何厂家的都可以,但你要理解PLC的逻辑原理就行了。

网友D:
可以的,在触摸屏里做一个输出点的按钮部件,通过按钮部件就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在PLC程序中写入按钮按下触发输出的逻辑就行。

网友F:
任何厂家的都可以,你是不是意思没有表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