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低压断路器动触头支架熔化问题

楼主(2013-03-05):
退货1退货2拆下动触头上面的辨线

大家好,我是一家法国断路器生产厂家负责客户退货质量的(估计大家都知道)

最近1年退货中屡次发现客户那边有不通或者缺相的退货,拆开以后发现动触头的支架已经融化,如图所示

可是一直无法确定发热点和发热原因,另外拿客户退货的产品更换新的动触头和支架后测试过载和短路脱扣性能均正常,所以无法解释如果存在触头接触电阻过大导致过热后为什么客户那边为什么没有过载脱扣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使用环境怎么样啊?

网友B:
看这个情况,动静触头接触是好的,是不是选错型号,比如小容量接触器用到大负荷上面去了,或者负载是短时工作制的。

网友C:
断路器是三相的吗?可能是选小啦,或者带的负荷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楼主:
对:gongkong10000关于不知使用环境怎么样啊? 内容的回复:

客户那边的使用情况确实不太了解,我也很想知道,我会联系一下经销商,看看能不能去客户那边拜访一下去,谢谢,我现在想不明白的就是即使过热了,为什么没有过载脱扣,因为我测试过返回的过载脱扣性能都是okay的。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看这个情况,动静触头接触是好的,是不是选错型号,比如小容量接触器用到大负荷上面去了,或者负载是短时工作制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帮忙啊,大负荷的话应该会过载脱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爱学习关于断路器是三相的吗?可能是选小啦,或者带的负荷三相不平衡引起的。

谢谢帮忙,不止3相,2相1相都有

楼主:
受累各位大神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