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编译路径错误

楼主(2013-03-05):
每次打开软件是,出现“宏编译路径错误”对话框。点击确定,就能进入如软件。

我下载了,带宏的例子,编译时提示有错误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把打开的目录的宏,删掉看看。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进入软件时,如何是双击进入的话,显示下面的图标,且宏指令不能用。

编译时也宏指令出错。

正确的方法是,进入软件时,点击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没有问题。(不过为啥有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结果,还是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2014-03-12):
谢谢。2楼的我试过管用

网友C(2015-06-08):
管理员身份进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