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求助

楼主(2013-03-05):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MCGS软件的策略窗口中新建策略时有好几个选择比如:用户策略,事件策略等。这些策略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该用哪个策略,希望能给详细介绍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软件帮助里边查询“运行策略”看一下。

网友B:
是属于不同的策略类型。通过用户策略完全有用户自己来执行,比如菜单、按钮等触发;事件策略,是指当某些事件发生时调用,比如某某变量值发生正跳变发生一次

网友C:
你多摸摸看就知道有什么不同了。

网友D:
软件帮助里边查询“运行策略”看一下,里面有讲解的说!

网友E:
用户策略是供其他策略、按钮、菜单等调用的

事件策略是当某个条件满足是运行的

热键策略是当用户按下确定的建时执行的

报警策略是当确定的报警发生时运行的

网友F:
你还是下本手册来看一下吧,这样更清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

一边说谢谢。。。一边咬牙:“什么啊,狗屁专家。。。”。。。。呵呵呵。。。

我也是这样,西门子论坛去问一个问题,他也这么回答,KAO,我还不知道看说明书么???我打电话,就是因为懒得看了,因为是通俗问题,基础问题,我一问,他一答。就解决了。。。比如我问某人到他那里怎么走,他一说就行了。。他就是不说,说你买一份地图吧!!。。。晕,我还不知道买份地图么?  呵呵,不过西门子他们是专业的,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这里是没有约束的。。回不回答,全靠认知程度和心情。。。。呵呵。。

网友G:
启动策略。。是在启动时运行。。比如启动时,要显示你的公司名,要有些什么说明,操作员要注意什么事项,等等可以放在这里。

停止策略。。是在要停止之前,要告诉操作员的事情,比如关闭阀门,关掉总电源之类的提示信息,可以做在这里。。。其他的类似。。。。

事件策略:就是当某事发生时,要做的工作,比如温度超标了,就在屏幕上弹出一个报警标志。。之类的事件。

循环策略:就是定时循环时显示的事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启动策略。。是在启动时运行。。比如启动时,要显示你的公司名,要有些什么说明,操作员要注意什么事项,等等可以放在这里。停止策略。。是在要停止之前,要告诉操作员的事情,比如关闭阀门,关掉总电源之类的提示信息,可以做在这里。。。其他的类似。。。。事件策略:就是当某事发生时,要做的工作,比如温度超标了,就在屏幕上弹出一个报警标志。。之类的事件。循环策略:就是定时循环时显示的事件。。

回不回答,全靠认知程度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