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元伺服故障

楼主(2013-03-05):
我有一台东元TSDA-30B伺服驱动器;故障为通电后数码管无显示;底板的发光二极管亮;高压正常。但开关变压器次级低压部分没有电压;查5M0365R的周边元件都是好的;(5M0365R模块还没有换过)。哪位高手遇过类似的故障望指点一下迷津!哈哈哈---发回帖的都是我师傅----谢谢了!

楼主:
没有高手遇过吗?----

网友A:
专业维修与销售三菱,安川,山洋,松下等伺服器以及伺服电机,各类工业进口电路板,PLC,变频器等,如有需要的话可联系13546996262龙小姐,大扬机电,QQ:2671895608

网友B:
专业销售三菱plc信捷plc  信捷伺服电机,显控触摸屏 ,松下伺服电机 易能变频器 普传变频器。www.whcljd.com   威海创菱机电 13792738058

你看看有没有300v直流电,如果有整流部分没问题,一般是3844 3842附近的一个电容有问题,启动电容。换了就ok了。修过2个,还有整流电容坏了,也是不显示呢。东元的真不如信捷的啊。修过10多个东元的了。电容坏的占了好几个呢。

网友C(2013-05-14):
我公司是上海优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代理东元的;

1       TSDA15C,TSDA20C,TSDA30B,TSDA50C,

2        ESD15B,    ESDA20B,ESDA30C,ESDA40C,

3      TSTA15C,TSTA20C ,TSTA30C,TSTA50C

4       TSTEP15   TSTEP20,TSTEP30,TSTEP50

5      TSTK,TSTS,TSTE等各系列伺服

6      东元各系列马达:CC.MB ,TSB ,TSC 的各种型号

上海优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TEL :  021-66785637,13621737967  陈工

有多年东元伺服的维修经验,你说的问题是一般是M0356附近的电路有问题了,检查附件的二极管,电容,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