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的按键无法通过位元件控制PLC的辅助继电器~~~~

楼主(2013-03-05):
PLC控制继电器通断时,文本上倒是可以显示,也可以置OFF,但就是无法置ON、保持。。。。。
头大了,搜遍百度也没结果,难道买了个次品文本?

楼主:
学习路上多磨难啊~哈

网友A:
文本上那个按钮功能你选的是“置OFF”,按钮一般有4种功能:置OFF、置ON、交替、瞬时 ;你选
“置OFF”就是如此下场啦

网友B:
仔细检查程序,是程序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本上那个按钮功能你选的是“置OFF”,按钮一般有4种功能:置OFF、置ON、交替、瞬时 ;你选“置OFF”就是如此下场啦

虽然我是新手但还没新到你说的程度~~~

PLC是信捷的xc5-24t4,里面没程序,文本是淘宝上买的叫海微KP002,屏幕是彩色的比较好看~~

文本里只有一个画面,上面4个位开关,每个开关分别对应置OFF、置ON、交替、保持,以及对应继电器的状态灯,另外还弄了个数据寄存器的输入框。

具体状况是断开PLC时,4个开关功能的状态灯显示全部正常,只是有时按一个键时,旁边按键的状态灯也会有反应。。。。

连上PLC时,通过监控画面修改辅助继电器状态时,文本上的状态灯能正确显示,置ON时能用按键置OFF(偶尔会不灵,要多按一下),但用文本无论哪个按键,状态灯都是一闪而灭,PLC端毫无动静,最无语的是用文本改PLC的寄存器数据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初步怀疑文本的按键面板有问题,正联系商家退换货。

楼主:
通过发现问题,试着解决问题,增长了不少知识,这文本不退也值了~~~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雪峰山-孤狼关于 文本上那个按钮功能你选的是“置OFF”,按钮一般有4种功能:置OFF、置ON、交替、瞬时 ;你选“置OFF”就是如此下场啦 内容的回复:虽然我是新手但还没新到你说的程度~~~PLC是信捷的xc5-24t4,里面没程序,文本是淘宝上买的叫海微KP002,屏幕是彩色的比较好看~~文本里只有一个画面,上面4个位开关,每个开关分别对应置OFF、置ON、交替、保持,以及对应继电器的状态灯,另外还弄了个数据寄存器的输入框。具体状况是断开PLC时,4个开关功能的状态灯显示全部正常,只是有时按一个键时,旁边按键的状态灯也会有反应。。。。连上PLC时,通过监控画面修改辅助继电器状态时,文本上的状态灯能正确显示,置ON时能用按键置OFF(偶尔会不灵,要多按一下),但用文本无论哪个按键,状态灯都是一闪而灭,PLC端毫无动静,最无语的是用文本改PLC的寄存器数据却一点问题都没有。。。。初步怀疑文本的按键面板有问题,正联系商家退换货。

大师呀,淘宝可是鱼龙混杂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文本上那个按钮功能你选的是“置OFF”,按钮一般有4种功能:置OFF、置ON、交替、瞬时 ;你选“置OFF”就是如此下场啦 内容的回复:虽然我是新手但还没新到你说的程度~~~PLC是信捷的xc5-24t4,里面没程序,文本是淘宝上买的叫海微KP002,屏幕是彩色的比较好看~~文本里只有一个画面,上面4个位开关,每个开关分别对应置OFF、置ON、交替、保持,以及对应继电器的状态灯,另外还弄了个数据寄存器的输入框。具体状况是断开PLC时,4个开关功能的状态灯显示全部正常,只是有时按一个键时,旁边按键的状态灯也会有反应。。。。连上PLC时,通过监控画面修改辅助继电器状态时,文本上的状态灯能正确显示,置ON时能用按键置OFF(偶尔会不灵,要多按一下),但用文本无论哪个按键,状态灯都是一闪而灭,PLC端毫无动静,最无语的是用文本改PLC的寄存器数据却一点问题都没有。。。。初步怀疑文本的按键面板有问题,正联系商家退换货。 大师呀,淘宝可是鱼龙混杂的哟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不要那么小家子气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程序,是程序问题啦

1.文本程序

2.PLC程序

如果文本里面有M的交替,要确定PLC里面有没有对此M的输出
有点类似双重输出

网友E:
先看看你选择的按钮类型是不是错了,要选择哪种交替型的按钮类型,还有就是要看看你的程序中是否有地方会将这个线圈一直置OFF,所以文本无法再将之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