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HK7062KS 触摸屏

楼主(2013-03-05):
将温湿度传感器与三菱FX2N-2AD   链接到三菱FX2N PLC上   怎样做才能将PLC程序的DO中的数据   显示到触摸屏上 。。。求高手给图谢谢。

网友A:
你下载三菱的那本模块扩展书,把FX2N-2AD那个说明上面的那段程序照抄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1, 先在 GX 软件中将模块量模块数据的温度读同来能在 GS 的 D 数据区

2,然后在 MCGS 组态软件中插入连接数据量 D 区地址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