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扩展单元能直接替换吗?

楼主(2013-03-05):
原来的是CPM1A-40EDR扩展,因为有坏点了,所以想买一个,现在这种已经停产了,只有CP1W-40EDR这种了,我不知道买回来后能否直接换过来,而不用改动程序,谢谢!

网友A:
日系的PLC都差不多,但是得保证扩展的I/O是一致的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我就用过CP1H的用CP1A的扩展。

网友C:
只要扩展口一样 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的PLC,我就用过CP1H的用CP1A的扩展。

我们这个使用CP1H的PLC  但是扩展是CPM1A-40EDR

网友D:
可以,没问题,只是颜色不一样,功能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