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制造
西门子与HNC通信

楼主(2013-03-05):
求助帖
5分-未结帖
求助: 我又发帖了,寻求使用过HNC产品或者对西门子与非西门子产品profibus通信的大神们,在西门子plc与hnc通信时,发现无法建立通信,已经有在HNCS2S1上设置波特率和地址,PLC硬件诊断结果如下 求指教 感谢啊

网友A:
提示你DP从站配置有问题
1、 看你网络配置里面有没有问题,GSD文件是否正确
2、DP接线,拨码
3、从站地址、波特率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