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3-05):
我有几台台达F型的变频器,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用几天,自己就停了,也没什么故障符号,在启动还能启动

网友A:
附近的环境怎么样,有可能是干拢乱跳的。

网友B:
难道是热保护了?

网友C:
查最后一次故障记录,就可以看到,除非是控制端的问题

网友D:
假如变频器没报任何故障,就是控制线有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E:
可以看历史故障记录,没有故障记录,怀疑可能是电网电压稳定吗?中间跳LV,然后停机了

网友F:
估计还是接触不好的缘故吧

网友G:
这明显是晃电我的   QQ2322212105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假如变频器没报任何故障,就是控制线有接触不好的问题。

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觉得有这个可能。变频器启动、停止是通过什么方式搞得?看看有没有错误给出停止的信号。

网友H:
一、弄清楚现场启动停止的信号来源,监控停止时停止信号是否有异常。

二、监控变频器的供电电源,确保在供电过程中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I:
像转换开关、继电器等用久了,触点就接触不好了,可以检查检查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友D 的回复内容:假如变频器没报任何故障,就是控制线有接触不好的问题。 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觉得有这个可能。变频器启动、停止是通过什么方式搞得?看看有没有错误给出停止的信号。

用键盘控制,也停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像转换开关、继电器等用久了,触点就接触不好了,可以检查检查这些 内容的回复:

用键盘,也停

网友K:
只是用键盘控制?没有通过485来控制?,键盘是有延长线的,还是装在变频器本身的,换变频器有没有换键盘,有没有换延长线?

网友L(2013-10-25):
可能是干拢,或负载过重

网友M(2015-01-16):
就是电压不稳欠压停机的, 设置瞬间停电继续运行。顺便监控输入电压看稳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就是电压不稳欠压停机的, 设置瞬间停电继续运行。顺便监...

 电压不稳,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可能是干拢,或负载过重

网友O:
检查一下  是不是负载过重或者电网的干扰!

网友P(2018-06-05):
遇到个几台这样的,无故障记录,怀疑开关电源不良停振,但没找出问题,换CPU板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