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求助 各位老师帮帮忙

楼主(2013-03-05):
求助帖
5分-未结帖
各位老师好 有那种传感器 可以测量外径 直径 价格方面 不要太高 精度要达到微米级的 输出形式是模拟量的

网友A:
巴鲁夫的看看,应该有这方面的

网友B:
很少用!给你顶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少用!给你顶起!

网友D:
精度要达到微米级的价格没有低的,最便宜的也接近一万(还要求批量采购才行,如果单独采购一个起码16K)

网友E:
精度要达到微米级 要求高。只有激光位移。松下有便宜的LD系列 测量外径 但分别率才15UM,要更高端的找 KEYENCE。大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