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跌落造成变频器欠压报警,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05):
由于其他用电设备启动造成变频器前端电源跌落,时间1-2分钟,结果造成变频器欠压报警,甚至停止输出,请高手指点。变频器是西门子440,功率4KW。QQ:6069296

网友A:
西门子MM44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 AC 380 至 480 V±10 %;为保证变频器能持续运行,假如现场没有安全问题,建议:

1、假如短时间断电可以尝试设置P1200 捕捉再起动这个功能启用(建议设为4);如果电动机仍然在转动(例如供电电源短时间中断之后)或者如果电动机由负载带动旋转的情况下还要重新起动电动机,就需要这一功能。否则,将出现过电流跳闸。

2、P1210 = 2:
在‘电源中断’以后重新上电时,变频器确认故障F0003(欠电压),并重新起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ON 命令一直加在数字输入端(DIN)。

3、调整P1240参数:最大直流电压(Vdc max)控制器的作用是自动增加斜坡下降时间,使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保持在限幅值(P2172)以内。最小直流电压(Vdc_min)控制器在直流回路电压下降到接通电平(P1245)时投入工作。然后,把电动机的动能变为直流回路电压的升高,从而控制驱动装置的减速度。如果变频器由于F0003 立即跳闸,您首先应尝试增加动态因子( P1247),避免跳闸。如果仍然因F0003 而跳闸,您应该尝试增加接通电平,P1245。
警告:如果参数P1245 增加得太多,可能干扰传动装置的正常运行。

网友B:
根本的解决还是增加供电的容量,电压下跌的原因还是供电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大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的解决还是增加供电的容量,电压下跌的原因还是供电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大造成的

没错,跌落时间比较长了,都到2分钟了。建议增加容量或者给那个启动产生巨大压降的设备单独供电。

网友D:
增加电网容量,对产生巨大压降的设备,如果没有采用降压启动强烈建议加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增加电网容量,对产生巨大压降的设备,如果没有采用降压启动强烈建议加装。

的确,电网容量关系到你整个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F:
我们专业做西门子你那里准是有什么东西启动瞬间把电压拉下去了我的    qq2322215105

网友G:
    是不是跃落电压降太大呀,检查一下系统容量够不?

网友H:
持续时间那么长,应该是变压器容量不够,只能加大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I:
持续时间最长有2分钟,使用 变频器降速补偿直流电压 的方法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