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1063E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3-03-05):
在官网下了软件都没有这个型号的选项,第一次用这个屏.是几年前的旧机上的,谢谢

网友A:
  不用 MCGS 通用组态软件吗 ???? 直接客服问问吧

网友B:
官网有的

应该用MCGS嵌入版的

6.8版本的有的  7.2的不知有没有

网友C(2017-07-03):
mcgs6.8.rar这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