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八十七期-过程分析仪表的取样与预处理系统维护

楼主(2013-03-05):
在过程分析仪表系统中,取样与预处理系统有时很庞大,甚至超过了分析仪本身,在您的现场都有哪些过程在线分析仪表系统呢?它们又配置了怎样的取样与预处理系统,在日常的维护中,您都是怎么做的,请分享您的经验,谢谢!

本擂台为2013年第三期周擂台,自本日起开始,至结贴为止,至少有一至二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若干名:50积分。

网友A:
前来观战!

网友B:
一、    取样装置的日常维护

取样装置是指在线分析仪表基于管道、容器、塔罐中的工艺样品靠自身压力或靠装置抽吸功能,通过取样探头、取样阀取出,不失真的输送至样品预处理系统,或直接送入分析器的装置。

取样装置的完好标准,根据HG25451-91《取样装置维护检修通用规则》,取样装置完好标准如下:

1、     装置及零部件完整,符合技术要求,即:

a装置零部件、附件齐全完好;装置铭牌清晰;紧固件无松动、不泄漏、无阻塞、可动件调节灵活自如;

b杂质多、样品压力温度等条件苛刻需设置初级处理装置时,初级处理样品的质量能达到使用要求;防爆现场的装置要符合防爆现场的等级的要求运转正常,性能良好,符合使用要求,即:经装置处理后的样品能满足样品预处理系统或分析器直接取样的要求;

c装置运行正常,运行质量达到技术性能指标,即样品输出压力稳定性符合仪表要求的技术标准,样品输出流量稳定性符合仪表要求的技术指标,样品输出温度稳定性符合仪表要求技术指标,滞后时间<60S,气密性达到正常运行压力1.5倍条件下,密闭半小时压力不低于仪表技术要求;

d设备及环境的整齐清洁符合工作要求:

装置外壳无油污,无腐蚀,油漆无剥落,无明显的损伤;装置所处的环境无强烈震动,腐蚀性弱,清洁干燥;装置及运输管线要排列整齐,可视部件显示清晰,调节方便;装置工作环境安全照明灯具工作正常;设置的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检测灵敏准确;装置及部件保温伴热制冷等符合技术及现场安全运行的要求;技术资料齐全准确符合管理要求及装置说明书运转资料部件图纸等资料齐全;装置及部件制造单位型号,出厂日期及产品合格证等有关资料保存完好;装置校准、检故障处理及零部件更换记录等资料准确齐全。

2、     巡回检查

巡回检查是日常维护的一项重要工作,每班至少进行两次的巡回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a根部切断阀的开度检查,

b伴热保温装置包括电加热,蒸汽伴热,流体夹套伴热的检查和调整。

c冷却部件包括探头夹套、冷却水、半导体制冷器、节流膨胀制冷器的检查和调整。

d高压减压阀、节流部件、限流孔板、显示部件、安全阀等工作状态的检查和调整。

e增压部件,包括喷射器、增压泵等工作状态检查和调整。

f供装置正常工作需要的电源、气源、水源的电压,压力和流量的检查和调整;

g排污阀,疏水器,旁路阀,等的检查和排放;

h装置泄漏检查;

i根据装置特殊要求进行巡检;

j巡检中发现不能解决的故障应及时报告,危及仪表安全生产时应采取紧急停运等措施,并通知工艺人员及领导;

k做好巡回检查记录。

二、    样品预处理系统日常维护

1、在线分析仪表样品预处理系统是指机械,物理,化学吸附,吸收等方法对工艺样品进行工艺化处理并对工艺样品压力,温度,流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对样品中的机械杂质,粉尘进行过滤,并进行除水,除油雾等处理,达到仪表对工艺样品的技术要求。

样品预处理系统要根据工艺样品物相,状态及杂质的含量,由各种功能不同的预处理部件构成,预处理部件有冷冻器,如散热器,水冷器,制冷剂制冷器,节流膨胀制冷器,半导体制冷器等,减压器件,如节流孔板,多级限流孔板减压器,毛细管减压器,减压阀等;增压器,如喷射器,增压泵(包括真空泵,电磁泵,活塞泵等);过滤器,玻纤纸,金属筛,毛毡,陶瓷,粉末冶金,纸质过滤器等;除水,除湿,除油雾部件,如气液分离器,旋风分离器,水雾扑获器,制冷器,化学试剂除湿器等。

根据HG25452-91《样品预处理系统维护检修通用规程》,在线分析仪表预处理装置完好标注如下:

a系统零部件要完整,符合技术要求,即:系统零部件,附件齐全完好;铭牌,系统铭牌清晰;紧固件无松动,不泄漏,不堵塞;电器件接触良好,可动件调节灵活自如;防爆现场系统要符合现场防爆等级的要求;运转正常符合使用要求,即:系统运转正常,经处理后的样品能满足仪表分析器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经处理后样品输出的压力,温度,流量,露点,杂质含量等技术性指标要达到仪表规定的要求;

b系统及各预处理部件长期运行中无腐蚀,不堵塞,不泄露;保温伴热,制冷部件,带压调节部件,带电源件等完好无损,符合技术和安全工作的要求;旁路放空或快速的样品不影响分析器正常工作,并符合安全规定;

c系统及环境整齐、清洁、符合工作要求,即:系统外表无灰尘,油污,油漆无脱落,无明显的损伤;系统和外部连结管线电缆敷设,排列整齐,可视部件显示清晰,调节方便,并有足够的维护检修空间;若系统集中安装在防爆现场的分析小屋室内,防爆照明灯具工作正常,安置的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工作要灵敏,准确,并符合安全运行的要求,技术资粮齐全,准确,符合管理要求。即:系统及部件说明书运转资料,图纸及有关参数资料齐全,系统制造单位型号,出厂日期及产品合格证等有关资料保存完好;系统及部件校准,检修,故障处理及零部件更换记录等资料准确,齐全;

2、巡回检查

系统输出样品压力,温度,流量等及其显示部件的检查和调整;调节阀,增压泵,喷射泵等部件工作状态的检查和调整;安全阀,旁路,放空回路的检查和调整;供系统工作用的电源,气源,水源检查和调整;加热,冷却,伴热保温的部件的检查;排污阀,疏水器,旁路阀,放空阀等阀件开度的检查和调整;系统的泄漏检查;防爆现场系统工作环境的安全检查;巡检中发现不能解决的故障应及时报告,危及仪表安全生产时应采取紧急停运等措施,并通知工艺人员及领导。

三、    在线分析仪表日常维护

在线分析仪表,包括:工业气相色谱仪、质谱仪、红外气体分析仪、总碳分析仪总硫分析仪等是化工企业常用的一种在线分析仪器,在生产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1、在线分析仪完好标准

根据HG25485-91《在线分析仪维护检修通用规程》,在线分析仪完好标准如下:

a 整机及零部件完整,符合技术要求,即:仪表零部件,附件齐全完好;仪表铭牌清晰;紧固件无松动不泄漏,接插件接触良好,可动件调节灵活自动,防爆现场仪表符合防爆现场等级的要求;

b 运转正常,性能良好,符合使用条件,即:取样装置及预处理系统运转正常,经处理后的样品能满足分析器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载气纯度≥99.99%;燃烧气,助燃空气的纯度和质量要符合仪表的要求;仪表运行质量达到规定的技术性能指标;

c 设备及环境整齐,清洁符合工作要求即:仪表外壳无灰尘,油污,油漆无脱落,无明显损伤;现场仪表所处环境无强烈震动,无强电磁场,腐蚀性弱,清洁,干燥;仪表管路、电缆敷设排列整齐,保温伴热符合要求;钢瓶与仪表隔开、固定,排放整齐,放在干燥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淋,并符合防爆要求;

d 技术资料齐全,准确,符合管理要求,即:仪表说明书,运转资料,部件及记录器等资料齐全;产品制造单位,型号,出厂日期及产品合格证等有关资料保存完好;仪表今年校准、检修、故障处理及哦、零部件更换记录等资料准确、齐全。

2、巡回检查

每班至少进行一次巡回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a 载气、燃烧气、助燃空气和样品压力指示数值的检查和调整;

b 取样装置的压力指示、加热和冷却系统、安全阀、减压阀等工作状态的检查;

c 预处理系统各压力指示、转子流量计浮子位置、电磁阀、冷却器、疏水器、加热器、排污阀等的工作状态检查;

d 分析器温控指示、各流路电磁阀、取样阀、柱切阀、大气平衡阀压力指示,各路转子流量计浮子位置等的工作状态检查和调整;

e 供预处理系统正常工作的电源、气源、水源、仪表空气等的电压或压力、流量的检查和调整;

f  各管路的仪表气路系统泄漏检查;

g 根据仪表特殊要求进行的巡回检查;

h 巡回检查中发现不能解决的故障应及时报告,危及仪表安全运行时应采取紧急停表措施,并通知工艺人员;

i  做好巡回检查记录。

网友C:
来参与围观,求大师发表论坛。

网友D:
我们用了比值分析仪在线分析仪

比值分析仪原理:光源发出的紫外光汇聚进入光纤,通过光纤传输到气体室,穿过气体室时经被测气体吸收后,通过光纤传输到光谱仪。在光谱仪内部经过光栅分光,由阵列传感器将分光后的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获得气体的连续吸收光谱信息。分析仪根据此光谱信息采用差分光学吸收光谱算法(DOASDifferential Optical Absorption Spectroscopy),得到被测气体的浓度。

维护包括日常维护和检修维护

日常维护是指每天要进行的巡检维护工作,内容如下:

A、  日常维护时要观察光谱界面中的光谱和H2S/SO2的浓度,若比值无变化或与化验值异常先手动反吹一次看数值能否返回正常,若反吹后数值为零证明探头堵塞,参见检修维护部分疏通射流泵即可。

B、 检查机柜内部的两个减压阀后压力是否在0.3-0.4MPa。若低于或高于上述值则将减压阀上面的旋钮向上拔起调节压力使之恢复到所需要求。

C、 检查蒸汽是否正常。若气温较低将蒸汽冷凝(此时伴热管为常温或温度很低)请调节蒸汽出口处的针阀使温度升高到不能将硫磺化掉为止。原则上只要保证蒸汽不冷凝即可。

检修维护是指仪表发生故障需要停机维修或到达正常的运行周期后进行的维护性检修。

内容如下:

A、              此检修显示数值长时间无变化并且手动吹扫后数值为零的情况。具体操作为:先用关闭探头上方的维护球阀,再用内六角将气体室上内六角螺钉拆下来,然后用细钢丝或其他物件疏通直到有大量尾气喷出为止。最后装上气体室上内六角螺钉将维护球阀打开即可。

B、 系统断电重新上电后屏幕长时间无显示。此时将电源拔掉然后重新上电即可。

C、 疏通探头。此检修一般周期为一年甚至更长。发生于疏通射流泵后数值依然为零或显示探头堵塞的情况。具体操作为:拆开连接在探头上的所有气路,打开焊接球阀保护气然后将探头拔出来,检查探头下方的斜口处是否堵塞,若堵塞则用硬物疏通或用高温蒸汽吹扫疏通。

D、              蒸汽系统的维护。若冬天气温过低时有可能将蒸汽冷凝,此时需要将蒸汽出口处加上保温,保证蒸汽不冷凝。但蒸汽的温度要保证不能化硫,以防止气体室堵塞。

E、 擦洗光纤和透镜。此操作发生于透镜或探头污染时的清洗,详细请参见用户手册。

  一、当发现硫化氢和二氧化硫的数值出现下列情况下的解决办法:

1、            两个数值均长时间为0时,可能原因为探头堵塞或电磁阀泄露。解决办法为:先进入“手动调零”菜单但并不点击“开始调零”按钮,几分钟后返回。然后关闭蒸汽和氮气的两个球阀,观察数值是否有变化,若两个数值依然为0则证明探头堵塞,请参照机柜盖板后的维护规程进行探头的疏通。若数值开始有变化且能恢复正常,但当打开蒸汽或仪表风球阀时几分钟后数据又回0,则说明电磁阀有内漏,当打开蒸汽球阀时为零则蒸汽电磁阀内漏,反之为调零电磁阀内漏。

2、            若只有其中一个数值长时间为零或接近为零,通过调节风量等手段数值不会有所变化。解决办法为:先调节进风量观察,若数值开始变化说明实际情况即是这样。若一直为零并没有变化请进入“手动调零”界面但不调零,两分钟后返回观察两个数值是否恢复正常,若刚开始恢复正常但一段时间后一个数值又逐渐减小直至为零,重复几次操作均为此种情况,则说明电磁阀内漏,请参照第一条办法判断哪个电磁阀内漏。若数值在“手动调零”通入零气几分钟返回后恢复正常,则再进行一到两次手动反吹即可保证不会出现此种情况。

3、            若两个数值出现乱跳的现象,即波动幅度特别大,通过调风等手段不能使其恢复正常。请到现场拆下探头上的光纤观察是否有光发出,若无光发出则说明氙灯损坏,此时请联系聚光科技售后服务部进行解决。若光纤头上有光发出请擦洗一下光纤并装好光纤后进入“手动反吹”菜单进行两次到三次手动反吹,之后观察是否数值恢复正常,若恢复正常请进入“手动调零”菜单两分钟后点开始调零按钮。

4、            系统长时间无维护后可能由于光谱下降出现数值都有变化但比较异常,并且到现场观察“组分参数”菜单中的零点系数一栏时零点系数比以前偏差特别大,此时需要维护透镜,具体参见机柜后的维护规程中关于擦洗透镜的介绍。擦洗完透镜后需要进入“手动调零”菜单并点“开始调零”按钮。注意擦洗完透镜后系统需要10到20分钟的预热数值才会恢复正常,若在刚投运10分钟左右硫化氢数值一直偏大比值一直为最大值属于正常运行。

5、            若正常运行时值波动较大或其中一个值特别高或特别低的现象,检查透镜和探头发现透镜经常污染探头经常堵塞的情况,此时有可能为管道中本身就是这种情况,请联系工艺室进行手工化验后再作判断。然后对探头和透镜进行处理,此时透镜污染的频率可能较大请及时维护,待过去这段时间后情况会恢复到正常的两个月的维护周期上去。

二、当出现以下情况时系统需要维护

1.        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停止蒸汽或仪表风时,需要在停气前关闭探头上的两个内六角维护球阀,蒸汽或仪表风开起来后再打开内六角球阀并进行一次手动反吹操作。若为突然停气并未关闭内六角球阀则在蒸汽或仪表风开起来后需要维护透镜后再投入运行,具体参见上面第四条关于维护透镜的描述。

2.        系统正常运行两到三周后需要手动反吹三次左右,也可以不操作待运行一个月左右后直接擦洗透镜即可。

  以上为出现问题时可以参考的解决办法,若出现其他无法解决的问题请联系我们。正常运行时的日常维护请参见机柜后的维护规程。

网友E:
 目前,我厂乙烯裂解气取样采用的是PY-GAS 美国Fluid Date )的产品。它基于回流取样的原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采用,我国乙烯裂解装置也大多选用该产品。   PY-GAS的结构如图所示:

该装置由过滤逆流部件、列管式冷却器、渦旋置冷观和温度控制器四个部分组成。

工作过程如下:

1. 高温、高含水、高油尘样品先经过过滤段除去一部分液态油滴。

2.渦旋制冷管产生030的制冷气源,经列管式冷却器换热冷却样品,使绝大多数的水分和重的烃类冷凝为液体,顺样品管流下,冲洗过滤逆流部件后,返回工艺管道。

3.冷却后的样品用测温元件测量,温度控制器根据测温信号调节压缩空气出口压力(即调节冷气流量),以保持设定制冷温度,并控制样品出口阀门,使达到要求的样品送出,再经简单的处理,过滤吸附掉残留的水分和夹带的油雾后送色谱仪进行测量。

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

我厂裂解气的取样点是在急冷器出口管道上,样品中含有大量急冷油,此点的主要问题是除油,不需要用除焦阀除焦。因此,对PY-GAS之后的油气分离,还要重视,加强巡检维护,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带油样气进入色谱柱造成危害。

PY-GAS之后到分析仪之间的样品传输管线应采用∮10MM的不锈钢管,并应采取伴热保温措施。

网友F:
       在线分析仪表在生产现场连续自动分析各种油品的质量参数,实现油品质量指标的卡边操作,使得工艺控制更适时、更准确,实现了生产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但多年来,在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有很多科技含量高、价格高的在线分析仪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工艺现场对在线分析仪表运行条件认识不足,制约了在线分析仪表的使用和发展。样品预处理系统,样品预处理系统的目的就是为在线分析仪表提供不断更新的、清洁的、有代表性的、具有适合在线分析仪表工作条件的温度、压力和流量的油样。在炼油化工装置,大部分工艺条件均不能满足在线分析仪表工作条件的要求,而一个满足仪表使用条件的样品,对在线分析仪表的长期使用和可靠运行是至关重要的。

       采样系统是能否用好分析仪表的关键。采样系统的基本要求如下:保证分析仪得到的试样与管线或设备中源流体的组成和体积分数一致;尽可能短的采样时间;试样的消耗量最少;易于操作和维护;能长期可靠工作;系统构成尽可能简单。

网友G:
一、过程分析仪表的组成:

  一般的分析仪表主要由4部分组成,其原理框图如图所示。各部分功能如下。

(1) 采样,预处理及进样系统:

这部分的作用是从流程中取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使其成分符合分析检查对样品的状态条件的要求,送入分析器。为了保证生产过程能连续自动地供给分析仪合格的样品,正确地取样并进行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忽视这一点,往往会使仪器不能正常工作。采样,预处理及进样系统一般由抽吸器,冷凝器,机械夹杂及化学杂质过滤器,干燥器,转化器,稳压器,稳定器和流量指示器等组成。必须根据被分析的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能进行选择。

(2) 分析器

   分析器的功能是将被分析样品的成分量(或物性量)转换成可以测量的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分析器可以采用各种非电量电测法中所使用的各种敏感元件,如光敏电阻,热敏电阻急各种化学传感器等。

(3) 显示及数据处理系统

   用来指示,记录分析结果的数据,并将其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送入自动控制系统,以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目前很多分析仪器都配有微机,并用来对数据进行处理或自动补偿,并对整个仪器的分析过程进行控制,组成智能分析仪器仪表。

(4) 电源

  对整个仪器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

二、 取样与预处理系统

  安装在生产流程中的分析仪表是否能正常地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取样预处理系统性能的好坏。

  取样预处理系统包括取样,输送,预处理(清除对分析有干扰的物质,调整样品的压力,流量和温度等),以及样品的排放等整个系统。

  对取样,预处理系统的要求:

Ø 使样品从取样点流到分析器的滞后时间最短。

Ø 使取样点所取的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即与工艺管道(或设备)中的流体组分和含量相符合;

Ø 能除去样品中造成仪器内部及管线堵塞和腐蚀的物质,以及对测量有干扰的物质,使处理后的样品清洁干净,压力,温度和流量均符合分析仪器工作要求。

12取样系统

  取样系统包括取样点选择,取样探头和探头的清洗。

 (1) 取样点选择   取样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

Ø 能正确地反映被测组分变化的地点

Ø 不存在泄露

Ø 试样中含尘雾量少,不会发生堵塞现象

Ø 样品不处于化学反应过程之中

  (2) 取样探头

   取样探头的功能是直接与被测介质接触而取得样品,并且初步净化试样。要求探头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不与样品起化学反应和催化作用,不会造成过大的测量滞后,耐腐蚀,易安装,清洗等。

   探头图说明

3) 探头清洗

    有些分析仪器的探头(如离子选择性电极,PH电极等)经常被介质中的污物污染,导致探头及检测元件反应迟钝,因此,需要定时清洗。清洗时,先用阀门将探头及检测元件与工艺流程隔开。自动清洗装置采用高压的流体喷射,或采用加热,化学法及超声波清洗。被分析的样品从工艺流程中取出到试样预处理系统和分析器,要求样品连续输送,并且要保持样品的完整性,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时,需配备必要的加热或预冷却管线等。

12试样预处理系统

 预处理系统应除去分析样品中的灰尘,蒸汽,雾及有害物质和干扰组分等,保证样品符合分析仪器规定的使用条件。

  (1)除尘   按微尘粒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除尘方法。

   机械过滤器的填充物可以用玻璃棉,动物毛等,不要用植物纤维,如脱脂棉等,因它们遇水后,透气性很差。多孔滤芯可由炭化硅,不锈钢,青铜等粉末烧结而成。过滤薄膜用玻璃纤维布或聚苯乙烯薄膜,它们可以除去1μm以上的微尘。自洁式过滤器采用400目多孔金属滤芯,其特点是过滤器由流过试样清洗,滤芯不会发生堵塞。

   湿式除尘器的原理是气体试样经过水或其他介质时直接进行清洗,吸附,凝缩,起泡等过程,借助吸附力和聚合力将灰尘和其他杂质清除掉。当气样中含有固体,液体及雾杂质时,应采用自洁式纤维除尘器。气样先经过筛网除去尘粒,液体微粒及雾在纤维表面形成液膜,由于气样流动阻力使液膜与纤维表面分离,由液膜本身重力使其向下移动,与此同时钎维得到清洗。

   此外,尚有离心式除尘器,它是依靠旋转离心力,粒度和密度较大的物质向四周飞散沉积,能除去20μm以上的微尘。

  由于各类分析仪器对微尘敏感程度不同,因此需根据具体分析器所容许气样中含尘率,选用合适的除尘器。

  (2) 除湿

    高温气样经过冷却产生凝结水,或气样本身湿度较大,甚至含有大量蒸汽或游离水。凝结水聚集在管内,可能使管道堵塞。如果气样中含有CO2SO2SO3等可溶性成分,它们与凝结水形成腐蚀性酸,这样不仅腐蚀管道,还给分析结果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要求送入分析器的气样必须是经过除湿器处理后的干燥气体。

   对于气体中含有较多游离子水的试样,可采用气水分离器 进行除湿。当气体流速较小时,靠碰撞及重力作用,除去质量较大的游离水;流速较高时,气体沿分离片旋转,靠离心力析出水滴,通过气水分离器后的残留水为5%。聚集在底部的冷凝水需定期排走。

   (3)有害成分处理

  当被分析的气体中含有腐蚀性物质,或对测量产生干扰,造成分析误差的组分时,应注意选用合适的吸附剂,采用吸收或吸附,燃烧,化学反应等方法除去。

  此外,还可以采用燃烧法,将气样通过催化剂作用在高温燃烧室燃烧,使有害成分通过燃烧转化为无害成分。

(4) 压力调整及抽吸装置

  当过程压力较高时,取样需采用减压阀和稳压阀,是试样压力符合分析系统的要求。常用针阀,也可用蒸汽减压阀或液体减压阀来进行减压。当过程压力较低时,必须采用抽吸装置将试样从过程中抽出并导入分析系统。常用抽吸装置有振动模式泵,喷射泵,及水流抽气泵等。

(5) 取样及预处理系统的配置:

  取样及预处理系统配置的原则:输送管线及预处理装置不堵塞,不被腐蚀,不泄露;并且试样经过输送和预处理后不影响分析精确度,还具有代表性,响应时间快,试样符合分析仪器使用要求;另外还需考虑投资少,维护检修方便等。因此,系统配置的程序为除尘→除湿→减压→除有害成分→调压→分析检测器→排放。如工艺过程压力较高,则在取样口附近经减压阀减压后,再送入预处理系统。

  一般情况下,根据试样压力和温度,连接导管的内径为4-6mm的不锈钢管,铜管,铝管,聚氯乙烯管,尼龙管,橡皮管及玻璃管等。在有可能堵塞处,应局部加粗,避免堵塞。如在试样输送过程中因冷却而产生冷凝液时,则应安装加热伴管,同时还可设置冷凝器收集器。

  工业上常见的基本取样系统有以下几种:

 单点取样系统

网友H:
 1.  .现场使用的过程在线分析仪表系是:Uras 3型红外线分析仪预处理系统。主要用来分析气化炉出口气中的CH4含量,CH4含量跟气化炉温度成一定是对应关系,控制好CH4的含量对优化工况及气化炉正常运行及其重要。

大家知道红外线分析仪是光电一体化分析仪,主要部件为光学元件,对工艺介质要求非常严格,无水、无油、无杂质、无腐蚀才能正常运转。我厂预处理系统原来设计的也不是很完善,工艺中碳黑成分多,经常堵塞取样管线,水含量较大,分析仪测量气室进水,腐蚀气室,甚至损坏红外分析仪不能运行,对此我们对系统进行改造,加强了维护。

2,它的取样与预处理是:工艺气冲洗装置--截止阀--气雾捕集器将水汽和汽雾分离--旋风自清扫过滤器滤去碳黑等杂质成分---减压阀减压后--工艺气进入高温分解器--砷化物分离--由高锰酸钾溶液吸收砷化物质---去分析仪。

3.日常维护主要事项是:预处理装置进气口的压力,要保持在一个适宜的范围之内,高的话,水汽分离器和旋风式过滤器除水能力,去污能力不好,经过我们的实验,压力一般保持在1.0MPa--0.5MPa之间,出口气的含水量几乎是干净的工艺气。

网友I: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J(2013-04-04):
好久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了,今晚值班到现在还没有接到维修电话,就在这里瞎扯几句。

偶厂的在线分析仪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在线分析仪表用的较多,比如COD、氨氮分析仪、PH计等用了好多,但是平常使用效果很不理想,原因这些仪表使用中需要定期使用样水来比对标定,这种工作对于平常拆卸螺丝的仪表维修工可谓是大男人搞绣花针,没有人会闲的没事干这工作,再者那个样水价格昂贵也用不起,所以这些仪表纯粹就是花钱哄弄人的买卖,工艺的操作指标还是依靠化验单位定期取样进行数据测定,现场的在线分析仪都成了养眼的仪器了。

在线流生产中也搞过一些在线分析仪表,比如沥青产品的在线针入度、软化点等在线检测分析,可是试验一年多这个好几十万的仪表拆卸后仍在楼下的车棚里,上个月清理仓库一铲车扔到废料堆里了。

现在公司应用还算成功的在线分析仪就剩氧化锆了,这个测量加热炉烟气氧含量的在线分析仪不但在各个炉子上都安装了,而且很多还和加热炉的鼓风机的变频电机实现了自动控制,就是通过烟道出口氧化锆检测的烟气氧含量来控制鼓风机的转速,从而实现节能和提高热效率的作用。

加热炉的在线氧含量分析仪氧化锆

氧化锆氧含量分析仪在偶厂从06年开始实验性使用,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了,期间更换了很多,运行中也损坏了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初期安装的氧化锆的探头直接插入到烟道中,由于烟气温度高、冲刷速度快,烟气含硫较多,造成氧化锆检测探头腐蚀损坏,锆池寿命下降很快,后根据公司加热炉烟道中烟气性质,把先前的氧化锆直接插入式,变成了高温型的外部安装模式。

这种安装模式是氧化锆探头不直接伸入到烟道,通过在烟道外部焊接套管把氧化锆探头安装在烟道的外部,为了保证烟道中的烟气能够到达氧化锆探头,引入了反吹风系统。反吹风系统通过外部接入仪表风,通过高压仪表风直接排放大气而产生的背压吸力产生抽真空状态,把加热炉烟道中的烟气吸到氧化锆探头中。

具体的氧化锆探头安装形式

烟道中烟气被吸入氧化锆的流量大小通过反吹风系统产生的负压吸力大小来控制,其具体作用就是调整反吹风调压阀门的开度来调节反吹风压力的大小。

带手轮的阀门就是调整反吹风压力和流量的控制阀

反吹风压力大小氧化锆安装使用说明书上有压力参数范围设定,但是大家在平常现场仪表维护维修中根本不可能始终带着说明书,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氧化锆氧含量的检测严格意义上说同样需要定期比对来调整锆池的电压偏移问题,可是这个定期的比对还是没有人干,因此这个氧化锆本身的数值准确性也无法确定,我们在日常维修中通常是询问工艺人员估摸这个烟气氧含量大体是多少,然后在现场调整反吹风手阀的开度来调整氧化锆的氧含量显示。

虽然有压力表能够作为调整反吹风压力指标参考,但大家在调整中基本上是不看的

调整过程中也是有一些经验可循,一般在调整中用手触摸反吹风空气排放口,如果感觉排出的空气温度较高即含有烟道烟气,但其流量也不是很大就算调整结束,这个具体参数没有全凭维修人员的手感,所以不确定性和误差很大,不过这个氧化锆还是厂里用的最成功的在线分析仪表。

这就是反吹风出口,其向外排放反吹风仪表风和反吹风产生的负压而吸出的烟道中的高温烟气,通常调整中用手触摸来产生一个调整大小的感性认识。

最后在来一张分体式氧化锆的全景图,二次表在保温箱里,偶电脑库里曾经有来,可是折腾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K:
1.我们是煤矿单位,现在使用是TR-9200型煤气分析仪系统。

2.配置:本系统主要由取样单元、预处理单元、分析单元、标定单元、控制单元几部分组成,本系统与升、降罩或引风机提供信号控制联锁,冶炼时连续监测转炉煤气中的CO、CO2、O2等气体浓度。本分析装置中的重要关键部件如:抽气泵、传感器、PLC等,采用原装进口,自动取样和取样管道、取样探头及过滤器自动吹扫防堵,部分故障诊断和报警。分析仪对净化后的煤气样品进行连续在线分析,输出4-20mA信号和无源触电信号。若氧浓度越限时,装置立即输出报警接点信号(无源接点,容量1A),确保电设备安全运行。
.装置预处理功能:
不锈钢取样探头、三级除尘、除硫、除萘、除焦油、除酸雾、除水份、稳压、稳流、快速放散、粉尘净化精度≤0.1u

3.在日常的维修中取样器、取样管,各类管接头(与样气接触部分)、抽气泵都要定期检查,尽量使用不锈钢的制品。像泵、接头等均采用防腐不锈钢、聚四氟乙烯材料或特殊防腐处理,提高了系统防腐性。保证了系统使用寿命。

网友L:
 分析仪器是用以测量物质(包括混合物和化合物)成分和含量及某些物理特性的一类仪器的总称。用于实验室的称为实验室分析仪器,用于工业过程的称为过程在线自动分析仪表,亦称为流程分析仪器。   在工业生产中,成分分析器为操作人员提供生产流程中的有用参数,或将这些参数送入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以实现闭环控制或报警等。利用成分分析仪表,可以了解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中间产品及成品的质量。这种控制显然比控制其他参数(如温度,压力,流量等)要直接得多。特别是与微机配合起来,将成分参数与其他参数综合进行分析处理,将更容易提高调节品质,达到优质,高产,低消耗的目标。   成分自动分析仪表利用各种物质的性质之间存在的差异,把所测得的成分或物质的性质转换成标准电信号,以便实现远送,指示,记录或控制。  1.1过程分析仪表的组成:   一般的分析仪表主要由4部分组成,其原理框图如图所示。各部分功能如下。  (1) 采样,预处理及进样系统: 这部分的作用是从流程中取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使其成分符合分析检查对样品的状态条件的要求,送入分析器。为了保证生产过程能连续自动地供给分析仪合格的样品,正确地取样并进行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忽视这一点,往往会使仪器不能正常工作。采样,预处理及进样系统一般由抽吸器,冷凝器,机械夹杂及化学杂质过滤器,干燥器,转化器,稳压器,稳定器和流量指示器等组成。必须根据被分析的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能进行选择。 (2) 分析器    分析器的功能是将被分析样品的成分量(或物性量)转换成可以测量的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分析器可以采用各种非电量电测法中所使用的各种敏感元件,如光敏电阻,热敏电阻急各种化学传感器等。

网友M:
前来观赛,学习学习,各大师不要含蓄呀!

网友N:
前来参观学习,希望有所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来观战!

 欢迎参观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chuansh5410    平常心心常平
二等奖2名:10MP获得者
一生无悔我无悔      一生无悔我无悔
爱学习爱讨论        安徽爱学习
三等奖6名:50积分获得者
strongingli        丰李--王者之师
jiaoanpeng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从未被超越         从未被超越
刘阳和             刘阳和
tianxingjian8      天行健NA
taihewangshi     taihewang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