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过零即烧

楼主(2013-03-05):
ABCN

       K1

       K3

       K2

abcn

如图  ABCN  与  abcn  为企业两台供电变压器  之间本无任何连接

因检修需要  需断开ABCN  变压器进行维护   为保证车间照明用电   采用如图所示连接

K1K2为普通60A小型断路器   K3为60A漏电保护器

K1闭合  K2 K3  均断开   但当闭合K2时  处于断开状态的K3立即冒烟了

因为零线在漏电保护器内部是直接搭通的  所以  K3的冒烟肯定是零线惹的祸

但零线即地线  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

请教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A:
K1和K2闭合时,K3即使没闭合,其零线的电流等于其他两相之和。

网友B:
不知楼主的供电系统使用的那种方式

网友C:
第一零线不是地线。你后面接的是照明造成3相不平衡,如果后面照明很多的话会有很大的电流。零线接地的话就会有很很大的零线接地电流。个人感觉想法把后面零线和地线排查一下。如果你就是很短时间检修的话吧K3换成没有漏电功能的断路器。没有什么时。希望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零线不是地线。你后面接的是照明造成3相不平衡,如果后面照明很多的话会有很大的电流。零线接地的话就会有很很大的零线接地电流。个人感觉想法把后面零线和地线排查一下。如果你就是很短时间检修的话吧K3换成没有漏电功能的断路器。没有什么时。希望有用

网友E:
没明白啥意思,看看大家的回复解释来充实一下自己。

网友F:
没搞明白,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G:
就知道一条漏电开关不能反接!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式),漏电功能损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知道一条漏电开关不能反接!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式),漏电功能损坏

网友I:
向安徽土电工,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就知道一条漏电开关不能反接!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式),漏电功能损坏

并网连接用的断路器采用漏电断路器的,肯定是脑袋进水了!!!

并网连接用的断路器还需要有连锁

网友K:
支持7楼,漏电开关不能反接,将漏电开关换成合适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L:
这种连接方式建议把漏报去掉。

网友M:
零线不是地线,现在相当于断相,电流过大,建议使用断路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就知道一条漏电开关不能反接!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式),漏电功能损坏

如果变压器侧零线是接地话那漏电开关肯定跳闸(无论漏电开关怎么装它负载端零线肯定是接地的了,且三相不可能平衡零)而你的漏电开关真好接反的话就会如安徽土电工所说

临时供电是一定要用漏电保护的,你可以把检修的那台变压器侧的零线和地线分开,并保证使用的变压器接在漏电开关的进线端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就知道一条漏电开关不能反接!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式),漏电功能损坏

很有道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就知道一条漏电开关不能反接!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式),漏电功能损坏 很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Q:
楼上讲的我补充一下,并不是因为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零序电流在的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就有产生零序电流,第一、漏电的存在容易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第二、电磁脱扣线圈的损坏 ,使漏电功能伤失。所以,在这种厂所用 漏电断路器是错误的。

网友R:
冒烟肯定是过流所致!电阻大电流高自然会冒烟

但零线即地线  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

以前如果一直运行正常,那么可以判断是不存在某处接地的问题的,

冒烟的地方发生在漏电断路器,其问题应该就是漏电断路器本身问题所致,这个楼主可以打开漏电断路器查看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楼上讲的我补充一下,并不是因为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零序电流在的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就有产生零序电流,第一、漏电的存在容易造成人身或设备事故,第二、电磁脱扣线圈的损坏 ,使漏电功能伤失。所以,在这种厂所用 漏电断路器是错误的。

网友T:
1、先看看RCD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1)所有电源线穿过剩余电流互感器(习惯称零序电流互感器),其电流的矢量和为零;

2)所有电源线穿过剩余电流互感器(习惯称零序电流互感器),其电流的矢量和为零,漏电时,电流的矢量和等于漏电流;

3)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很小,几十毫安到几百毫安的漏电流,就会跳闸!

4)如果漏电时,漏电流大,而没有跳闸,剩余电流检测机构的二次线圈及其电路就会烧掉!

网友T:
2、在看看RCD漏电保护器安装要点:

1)漏电保护器可以安装在电源与负载之间,负载测漏电会就保护;

2)漏电保护器可以安装在电源与负载之间,负载测漏电会就保护,保护切断的是相线,零线N并不切断;

3)漏电保护器可以安装在电源与负载之间,负载测漏电会就保护,保护切断的是相线,零线N不切断,所以漏电保护器负载侧N线不得接重复接地;

4)漏电保护器可以安装在电源与负载之间,负载测漏电会就保护,保护切断的是相线,零线N不切断,所以漏电保护器负载侧N线不得接重复接地,如果有重复接地,N线就有重复接地电流而不就合闸,而且会烧坏漏电保护器的检测机构;

网友T:
3、再看看楼主的电路及其问题:

1)如图  ABCN  与  abcn  为企业两台供电变压器,之间本无任何连接。就是说楼主在ABCN  与  abcn  两台供电变压器的负荷测之间接的K1、K3(漏电保护)、K2,是因检修需要,需断ABCN 变压器进行检修其总开关断开的情况下,为保证车间照明用电此时 K1闭合,K2、 K3  断开,但当闭合K2时  处于断开状态的K3立即冒烟了  !

2)因为零线在漏电保护器内部是直接搭通的  所以  K3的冒烟肯定是零线惹的祸但零线即地线  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

ABCN

       K1

       K3

       K2

abcn

网友T:
4、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

1)如果K1、K3、K2都是三极开关,两个电源的工作零线N总是互通的,那么K3漏电断路器是不能合闸的,因为K3的N线互为重复接地线,而且K3会因互为重复接地电流大而烧掉;

网友T:
2)如果K1、K2都是4极开关,两个电源的工作零线N在K1、K2断开时不是互通的,当K1、K2同时闭合时,两个电源的工作零线N恢复互通,那么K3漏电断路器是不能合闸的,因为K3的N线互为重复接地线,而且K3会因互为重复接地电流大而烧掉;

网友T:
3)就是说漏电开关K3本来就是错误的接线,当ABCN检修时,其接地零线PEN为K3的负载侧重复接地线;

4)就是说漏电开关K3本来就是错误的接线,当abcn检修时,其接地零线PEN为K3的负载侧重复接地线;

网友T:
5)如图: 这里K3不能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U:
恩  是的   志兵是干啥的啊

网友T:
5、漏电保护器由于负载侧零线N重复接地,漏电保护器跳闸或不能合闸;

6、如果零线N,是直通的,没有触点不能断开,漏电保护器因重复接地电流跳闸后,重复接地电流依然存在,它会烧毁漏电保护器的剩余电流检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