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值班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今晚上班不久调度电话说一套设备的流量、液位不准,于是和搭档一起去现场,由于这套设备是搭档那边工段的责任区,巧的是其还负责这片设备,于是偶就老老实实的当跟班了。

在操作室里就不说了,爬塔到了塔顶出流量计的安装位置看,是一个横河的分体涡街流量计,流量计后方是调节阀,现场没有照明灯,工艺的手电也没了电,两个人就拿着手机维修。

看保温箱内的变送器有1方多的流量,怀疑调节阀不好用,拧下定位器上的压力表,调节阀全开显示流量15方,用手捂住漏风口调节阀关闭,流量下降。

拧上小表电话让操作人员把调节阀全关,看流量计显示还是1方多流量,波动严重,调节阀开到10%流量不变,20%流量不变,30%流量减小到0.5方左右,40%流量到1.3方左右,然后在开大流量计显示越来越大。

刚开始怀疑调节阀关闭不严,用老虎钳子拧了一同阀杆,然后用螺丝刀听管道声音确认调节阀全关后露量很小,但是流量计显示1方多的流量,若是流量计零点偏高可是调节阀到了30%流量却下降。然后在上升,这个问题很奇怪。

最后和搭档分析是工艺管线不满管造的原因,会操作室和工艺人员扯皮去了。

虽然最后扯皮成功,但偶还是很困惑。涡街流量计流量显示在一个范围内不动,然后变小,在变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调节阀全开显示流量15方,用手捂住漏风口调节阀关闭,流量下降

网友B:
    没有玩过流量调节阀,来学习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玩过流量调节阀,来学习一下 !

不是流量调节阀是流量计和调节阀构成简单控制回路,因此改变调节阀开度就是改变流量大小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感到很奇怪,等高手的出现

网友D:
是不是冻了了,涡街的探头一般好腐蚀。不灵敏了。

网友E:
最后和搭档分析是工艺管线不满管造的原因,会操作室和工艺人员扯皮去了。

这方法也忒高呀。

看看是不是有东西堵住了,造成水流不稳,忽大忽小所致。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_3259关于最后和搭档分析是工艺管线不满管造的原因,会操作室和工艺人员扯皮去了。这方法也忒高呀。看看是不是有东西堵住了,造成水流不稳,忽大忽小所致。内容的回复:

看看涡街流量计是否有东西堵住了,起码要拆卸涡街流量计的连接法兰,先不说要回去拿梅花扳手之类的工具,现场狭窄有没有灯光黑灯瞎火的塔盘上还时不时有几个窟窿,安全性有点降低,最主要的是拆卸后还得安装,重新寻找密封垫片,找正、连接、紧固,估计一晚上就这么玩了,最后也不一定修好。

通过调节调节阀开度试验看,调节阀在30%以上流量计显示正常,开大流量变大,开小流量变小,但是调节阀在30%以下就产生如此现象,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前几天询问其工段人员说现在调节阀维持在50%开度,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没有排查故障也没有维修,看来问题要到下一次开车时在和工艺人员扯皮了。

网友F(2018-11-28):
这个原因应该搞清楚才能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