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上显示速度与现场电机实际转速与转差率的关系

楼主(2013-03-05):
各位大侠:

想请教一个问题: ACS800-04变频器,南洋电机厂的变频四极电机,电机无编码器,想问:

1,ACS800上显示的实际速度与现场电机旋转的实际速度一样吗? 是不是变频器会自动补偿掉同步速度与异步速度的转差率?

2,此电机可以超频吗?也就是比如说,给的频率60HZ,电机旋转转时能超过1500RPM吗?

求教了,谢谢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开环的变频器精度也蛮高的,变频器实际速度接近现场电机的实际速度。

2、假如变频器所带的负载不高,可以适当提速,至于能不能提到60Hz,看运行后的工作电流,假如没有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运行。曾经我现场提到72Hz运行几个月的,没有问题。

网友B:
没问题 提吧只要保证安全可靠

网友C:
1、ACS800里面显示的速度,一般来说就是电机的实际转速。这个速度是那来的呢,ACS800是采用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里面有一个电机的转矩方程,会对定子的输入频率折算到转子。而在建立电机转矩方程的时候是要考虑转差率的。那么这个s从哪里来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变频器自身有标准的电机参数模式,第二是电机进行自学习的时候,变频器计算出来的。

2、变频器当然是可以超频运行的。但是在50hz以上我们一般都成为它恒功率运行。这个恒功率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当频率超过额定频率的时候,电机的出力可能达不到额定的转矩。他们两个之间是乘积恒定的关系。由于电机跟变频器的功率都是恒定的,所以变频器的输出功率肯定是有一个最大值的。

网友D:
1.如无编码器的话 变频器上显示的速度是内部计算出来的,如果要求精度不高的话 你可以认为显示的就是电机的实际转速,另外变频器如果补偿转差率的话,你的电机也无法旋转了,如果能旋转的话 它也不叫“异步电机”了

2.超频运行时可以的 没问题,这取决与你现场电机轴上的功率  如国没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的话 那就是可行的。

我这两天真是闲得不行了  居然又回这回帖了

网友E:
一般变频器铭牌上有:恒转矩xxHZ--xxHZ,恒功率xxHZ--xxHZ.

可以超过额定频率运行,但是转矩降低了。速度当然是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