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用过施耐德M340 PLC 优缺点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3-03-06):
请问哪位用过施耐德M340 PLC 优缺点是什么?和S7-300 比较有什么优劣势?谢谢

网友A:
支持热插拔,处理速度较快,支持多任务操作,编程软件中就是不像西门子有特定的功能块

网友B:
■结构紧凑精巧,单个模块高100mm×深93mm
■高可靠性,提供各类主流认证及带防腐涂层模块
■高性能金属机架,I/O 并行总线和高速通讯总线,确保数据的快速传输
■强劲的处理器,每毫秒处理7K 条指令
■大容量内存,“即插即载”存储卡,无需备份电池
■内置WEB 服务器,实现自定义网页和嵌入式HMI
■专家功能丰富,如计数、位置控制、回路控制、RTU
■通信功能强大,CPU内置USB 口,同时内置Modbus、以太网或CANopen
■所有模块支持热插拔功能,便于维护
■基于Unity Pro软件平台,支持中文名和中文变量名

网友B:
同时拥有“精巧、可靠、创新、易用、高性价比”等诸多新亮点,适用于中小型项目、复杂机械及过程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热插拔,处理速度较快,支持多任务操作,编程软件中就是不像西门子有特定的功能块

"编程软件中就是不像西门子有特定的功能块 "是什么意思?和S7 300 比较有什么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