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快速检测

楼主(2013-03-06):
    各位同仁,有没什么快速的电流检测方法啊?  测量交流电流,只需要判断有无,得在40mS内有反应,带晶体管或光藕输出。

    市场上这种开关型的电量变送器反应时间都在300mS左右,有可以根据要求做的快些的也在50mS以上。

    先行谢过。

网友A:
这得需要更快的CPU支持,判断有无,最少一个周波20ms再加上抗干扰没数据处理分析理想状态估计能达到30ms。

不知道你想在40ms内有反应干啥用?

楼主:
        做产品的电寿命测试的,产品控制通电时间只有50mS,需要检测在这50mS内有没通上电流          用AD芯片是可以做到,担心不是很成熟,在这儿寻找成熟产品呢。

网友B:
用微型电流互感器直接检测电流,IO用电平变化引脚,4兆赫晶振就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