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级调速和无极调速

楼主(2013-03-06):
各位大侠,想求助下,这个电机我能改造成变频控制码?

方法如下:

拆除SB1、SB2,短接SB3,A、B、C三相接变频器引出的三相

楼主:
变频是无极调速,而上图那个是变极调速,对电机有影响吗?n=60f/p,按道理应该是没影响的,问什么售后技术支持说不能

网友A:
我看可以!用变频你的调速范围多少?以50赫兹为基准上下定你的3速电机的哪个速度!运行后看电机温度电流等!

网友B:
如果原来的电机适合负载的调速范围和转矩,要改成变频调速还真有问题。首先,要接成最高转速的接法后再把变频器接入,这样才能保证调速范围;这样做问题就来了,低速时转矩能否适合?原来变极调速时,低速档极对数多,转矩成倍增加,现在用变频调速,转速高低转矩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