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喷油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3-03-06):
135系列柴油发电机组所选用的喷油器,除喷油嘴结构及喷油开启压力有差异外,其它零件均可通用。

喷油器的作用:
1、喷油嘴偶件经选配磨研成对并经液压密封检验。使用时要保持高度清洁并不允许单件调换,柴油机工作时,喷油嘴若有故障,柴油机就会产生冒黑烟、功率不足和耗油上升等弊病。为此,用户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查:先让柴油机怠转,分别松开各缸高压油管,是喷油器轮换停止喷油,同时观察排气颜色,当有故障的喷油器停止喷油后,排气颜色明显好转,柴油机的转速变化很小或不变。如果正常的喷油器停止喷油,排气烟色无明显变化,而转速明显下降,对已损坏的喷油嘴必须根据柴油机型号选装相应的新喷油嘴,否则将影响柴油机的正常工作。

2、油器的喷射开启压力是靠顶杆部件上方的调压弹簧的压力大小来控制的。使用过程中用户根据需要应定期检查喷油压力,此压力过高或过低都直接影响着柴油机的性能 。为了保证进入喷油嘴的燃油清洁,在喷油器进油管接头内装有滤油芯子,它与进油管接头的配合间隙为0.025~0.055mm,发现燃油不清洁或长期使用后应进行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