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Ver2.0)安装CJ2M-MD21□内插板要求

楼主(2013-03-06):
安装在电源和CPU中间,最多可以安装两块,靠近CPU侧的为0号,靠近电源侧的为1号。

网友A:
楼主和OMRON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种贴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大家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刚好你说的MD211或MD212我用过,一种是漏型,一种是源型。其实OMRON就是把CJ1M系列集成的I/0分开来卖,好多赚点钱。这两个模块的中文操作手册还没出来,不过用起来和以前的内部集成I/O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顶的怎么样??

网友B(2013-11-01):
安装在电源和CPU中间,最多可以安装两块,靠近CPU侧的为0号,靠近电源侧的为1号。学习了。想问下0号读取脉冲地址是A270和A272,那么1号读取脉冲地址是多少呢?说明书都是英文的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