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06):
今天上午我们厂里的一台设备出了问题,启动不了,我测量三相线电压正常,但是相电压有一相不正常,低了不少,结果将我们厂里的两台变压器都工作时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啊,求解!!!

网友A:
麻烦楼主描述清楚,这样怎么回答

楼主:
对:jiangstar关于麻烦楼主描述清楚,这样怎么回答 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的是如果一个厂里的设备是两台变压器给的,假如我使用A变压器时,这台变压器下面的其他设备都正常,只有其中一台设备无法运行,原因是三相线中的W相的相电压为140V(应该是220V的,或者大点),三相的线电压正常,但是那台设备就是无法运行,接触器无法吸合(欠压嘛,是吧)

当我换上两台变压器运行时,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嗯,电压正常或不正常,可以记录具体的数值。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或许可以认为是负载过重,可查看一下具体的负载情况。

网友C:
W相对地!其中一台设备控制电源就用的W相!两台并联后因容量增大对地电流不变W相电压拉高所以能启动设备!赶快查吧!情况很危险!

楼主:
对:莫其麟关于嗯,电压正常或不正常,可以记录具体的数值。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或许可以认为是负载过重,可查看一下具体的负载情况。内容的回复:

负载正常啊,跟昨天一样的

楼主:
对:安徽土电工关于W相对地!其中一台设备控制电源就用的W相!两台并联后因容量增大对地电流不变W相电压拉高所以能启动设备!赶快查吧!情况很危险! 内容的回复:

但是昨天用的时候是正常的啊

网友D:
1、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导致负载大的一相电压偏低;

2、电压低一相对地漏电严重;

网友E:
应该是一相对地漏电了

网友F:
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或者接地不良引起变压器偏相吧?

网友G:
控制电路应该是用的单相电压,正好是那相电压低的,所以设备无法启动。应该是零线虚接了,从你测电压的位置到变压器查零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H:
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感谢您的分享